九鹰770B小赛改装求助 请关注一下

楼主(2011-02-25):
多谢论坛里的朋友们对于我昨天发的关于九鹰小赛问题的帮助,鉴于垃圾九鹰小赛的
电机
问题,现在想改装它的原装电机换个靠谱的动力其他配置不变,想请朋友们给个改装技术建议及配件参数,先谢了     另外此电机按照坛里的朋友的方法从前面根本将电机拔不出来郁闷   不知还有什么办法呀?

网友A:
那就用刀把EPP切开,然后再用泡沫胶粘好。不过这种方法只适用于不能从前方的电机座拨出来。改装电机还是换无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