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做便宜版的500

楼主(2011-02-25):
飞到一段时间的油直以后再飞450感觉还是大点的飞机爽,没这么容易受风向的影响,考虑到尺寸跟方便带出外场等因数,还是决定入500级别的机机。自己手头上的电子设备能满足500的基本要求,在425跟飞越的500之间徘徊好久,最后还是入了飞越的450元的500。选择飞越的500最重要的原因是配件便宜而且容易买到,但飞越的500用的是铝侧板,烽机后变型不易修复,最后还是把它改成了用标准舵机玻纤侧板,改装好后第一感觉是这500便宜而且量又足

先来张装好后的全身照

先来张装好后的全身照

红色标记的位置把原来飞越500上的球头扣换成了飞越的一体球头扣

红色标记的位置把原来飞越500上的球头扣换成了飞越的一体球头扣

因换了标准舵机把原来500的头罩固定柱换了550的头罩固定柱

因换了标准舵机把原来500的头罩固定柱换了550的头罩固定柱

换了跟侧板一起购回的专用拉杆

换了跟侧板一起购回的专用拉杆

换了跟侧板一起购回的专用拉杆

换了跟侧板一起购回的专用拉杆

从背面看头罩装好后的效果图

从背面看头罩装好后的效果图

楼主:
继续上图

顺便把飞越500上原配的塑料平尾换了玻纤的

顺便把飞越500上原配的塑料平尾换了玻纤的

垂尾也换了加长型的防尾桨扫地

垂尾也换了加长型的防尾桨扫地

装好后不含动力电池的重量是1510克,实际飞行重量应该能控制在1900以内

装好后不含动力电池的重量是1510克,实际飞行重量应该能控制在1900以内

网友:
    黑色的侧板就更爽了!

网友A:
大桨哪里买的。。。。貌似不错~

网友B:
2600 25c 22.2的电池一般在400~430克左右。

网友:
红红火火的大桨。。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桨哪里买的。。。。貌似不错~
    3A 全木芯桨!

网友:
不错啊。我也想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哪里买的。。。。貌似不错~

大桨在超音速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600 25c 22.2的电池一般在400~430克左右。

看来比预期重50克左右

网友:
挺山寨的~呵呵

网友:
1900g肯定超过,如果改无副翼的话,可能会稍微好点。如果上3300或3000电池的话,就更重了

网友C:
侧板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侧板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淘宝上有卖

网友:
用标准版的好,舵机有力,更换方便!

网友:
飞500想起来就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