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数控车床怎么改成全自动床

楼主(2011-02-26):
问数控车床怎么改成全自动床,长棒料加工,能够自动推料,用气动夹头加紧,本来就是广数928系统的.要改的话,需要哪些东西,定下东西再弄怎么改。 跟着群众的智慧,顺应时代的潮流。

网友:
这个是人家吃饭的本事
用重锤送料器

网友:
我也想知道如何低成本DIY地搞,花费多了不如直接买一台

网友A:
我有这方面的资料

交流QQ394254586

网友B:
928改自动送料没问题,用后推干+重锤方式,太烦,噪声大,改制麻烦,可用刀架处加料爪拔料式,改制简单,一把爪子+一根比棒料直径大一点的钢管,就成了,当然还得有程序配合,如果动手能力再强点,可从系统引出输入信号接口,接光电感应器,这样就能解决拔料式要棒料长度一至这个缺点,这样只要管子放的下,任意长度的棒料都能装入后,直接启动,能在固定位置结束,不用为何时停止烦恼,总的来说,爪子,钢管都简单,关键是程序,不是那么容易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QQ394254586

半夜看网页,QQ加你可能晚些了,呵呵,我再加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928改自动送料没问题,用后推干+重锤方式,太烦,噪声大,改制麻烦,可用刀架处加料爪拔料式,改制简单,一把爪子+一根比棒料直径大一点的钢管,就成了,当然还得有程序配合,如果动手能力再强点,可从系统引出输入信 ...

你的很好,我也觉得这样最简单些,我有次看上海的机床展,看见过,觉得很奇。查了查网上,这个拔料器还真有卖的。问题就是怎么让它运行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928改自动送料没问题,用后推干+重锤方式,太烦,噪声大,改制麻烦,可用刀架处加料爪拔料式,改制简单,一把爪子+一根比棒料直径大一点的钢管,就成了,当然还得有程序配合,如果动手能力再强点,可从系统引出输入信 ...

有图吗。如有图示说明,传个给我。 875369376@qq.com

网友B:
没图,这种设计工作方式,我也只在十几万的数控车床上看见过,普通数车,根本不玩这玩意,你即然也见过,那就照印象仿一个,很简单的结构,爪子上带钩,棒上开槽,拉的时候,就能不脱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图,这种设计工作方式,我也只在十几万的数控车床上看见过,普通数车,根本不玩这玩意,你即然也见过,那就照印象仿一个,很简单的结构,爪子上带钩,棒上开槽,拉的时候,就能不脱棒,

这个拉抓还是不简单的,技术含量挺高的,拉小料的一个价格也在千元以上啊

网友C:
拔料器有无连接或图啊? 发个来看看,谢谢
dul@21cn.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料器有无连接或图啊? 发个来看看,谢谢
dul@21cn.com

图片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这个料爪是复杂,带紧松两个动作的吧,太高级充分保护棒料不受伤和定位精准,据说性能好的床子上,用这个玩意,做下一次时,不用平头,或者只要平个五六丝就行了,牛的不行,但我们平常加工企业用不着,家里也用不着,哪不是浪费呀,也不在呼这点呀,我说的是回定卡爪,说白了就一上下对称的卡钩,要拉的棒料上必需开一浅槽,不影响下一次加工用量为准,这个方式做的好的话,平头也就在十丝上下,就可以了,我自己玩过在厂里,效果不错,

网友:
系统是928te,tc,ta,ga?

网友B:
TA循环有点麻烦,所有程序都得在一个程式内,m98,m99,可以使用,有外接输入信号端口,要自己接,经济型完美棒料加工,可行
TE也一样,这样循环,可行,不错
什么叫经济型完美棒料加工,配上我前面说的料爪,加工时棒料转动声音小;一键启动无需多余设置;棒料长短(当然太短也不爽是吧,最少大于0.5m啥)无所谓,只要料管能放的下,直接上,一键启动后能做自动做到只留一小节料头;8mm 以下无论有没有调直都能硬干,而且声音还可以,记得棒上多上点油,8-13必须调直,不然车床坏的快,料管子最好只比棒子大3mm左右,合适管子很难找,可以用管子里塞套子,套子和棒料配,祝你早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循环有点麻烦,所有程序都得在一个程式内,m98,m99,可以使用,有外接输入信号端口,要自己接,经济型完美棒料加工,可行
TE也一样,这样循环,可行,不错
什么叫经济型完美棒料加工,配上我前面说的料爪,加工 ...

非常感谢。看完草图,我懂了,是在棒料上开个工艺槽,我想直接拿那把工艺槽刀切好槽不动停转松夹头,移动槽刀(棒料也跟着走)定位后退刀加紧(退多少看情况),然后走程序。槽刀位置也可以装中间,不影响。这样的就是要求零件可以开工艺槽。 一直觉得928**没啥区别,现在明白了是不一样的,我记得我这有3种928,有带接口的,没用过也不知道能有啥用。

网友B:
928都可以通过输入信号{开关信号},使程序跳转,只不过经济型数控,要你自己引出这个功能,虽然系统有这个能力,但厂商不会它接出来。不是零件可以开工艺槽才可以用这个拉爪,如果是只要切断的棒料呢!怎么开槽所以这个槽可以开在单个零件整个加工长度内,只要不影响加工的部分都可以用来开槽用来拉,比如开在切断位置,等拉出后加工下一个零件时再把上一个切断。

网友D:
我觉得怎么改造一个便宜的自动卡盘可能是关键。现在一个成品的大概多少钱?比如10公分的。

哦,成品数控车床应该是自配。那个手扳车DIY的,就得自己想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28都可以通过输入信号{开关信号},使程序跳转,只不过经济型数控,要你自己引出这个功能,虽然系统有这个能力,但厂商不会它接出来。不是零件可以开工艺槽才可以用这个拉爪,如果是只要切断的棒料呢!怎么开槽所以这 ...

呵呵 我真笨的,我加工有色金属的,一把割刀打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怎么改造一个便宜的自动卡盘可能是关键。现在一个成品的大概多少钱?比如10公分的。

哦,成品数控车床应该是自配。那个手扳车DIY的,就得自己想办法了。

正在看网,买气动夹头要几千。用车床自带的弹簧夹头,拿个气缸顶拉夹紧扳手可能省钱些。我再去找找928说明书,这个气动怎么控制,要用时才想起书,书在哪呢? 有时人家要车个英制的螺纹,我要去找书,不懂怎么编程,最后是叫人家给我个翻成公制的螺距,才车。

网友:
楼主有米的话直接买个二手数控车回来折腾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