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8通开机没有反映,开不了机了!

楼主(2011-02-26):
天地飞8通开机没有反映,开不了机了!

今天晚上本来想调下450,首先是油门微调开关向下没有反映了,于是拆开看发现油门微调下方的那个微动开关接触不良,稍微紧紧固定这个油门微调的螺丝就好了!
开控调机,中间关了一次机因为有事,回来再开机就没有反映了,开不了机了,用的是锂电+降压线!按了开机键没有反映!
可以确定的是没有动过电路,只是紧了紧微动开关螺丝!用的锂电+降压线!

网友:
可能隐患本来就存在了

网友:
看看保险管断了没有?很可能是无意中短路造成的!

网友:
可以参考这里:
WFLY(World Fly)天地飞科技售后服务政策

注:WFLY(World Fly)天地飞科技售后服务属非盈利行为

1.质量问题一年内由天地飞科技全免费保修(天地飞科技承担邮费,用户需提供保修卡及购机凭证,缺一不可)

2.保修卡及购机凭证需由销售商签字盖章有效,并将资料填写完整。

3.人为损坏及一年后过免费保修期,由天地飞科技提供终身售后服务,只需用户支付往返邮费、材料费及维修成本费用。

4.本保修服务仅限于中 国大陆销售的遥控器和附件正品

5.自购买日起七天以内的售后服务由天地飞科技授权的经销商负责;销售商没有给保修卡或不按要求填写的,由销售商承担全部售后服务

6.售后服务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平山工业区13栋3楼 邮编:518055
电话:0755-26581817

WFLY 天地飞科技售后技术支持电话:13530529708

邮箱:info@wflysz.com

联系人:蒋小姐

温馨提示
飞行前注意检查事项:
1. 航模不是玩具,为了安全,请不要到人群密集的地方飞行
2. 设置并检查失控保护功能(参数)是否正常
3. 做地面拉距测试(直线距离)
4. 检查设备其它功能是否正常,如有疑问,建议大家排除后再飞行,确保安全飞行

http://www.wflysz.com/sale_service.asp

弱弱的问一下 要是JR 或者F的控出现了这个问题要怎么办??

网友:
你量一下锂电电压,在用原装的电池盒试一次,如果还不行,不要拆,联系厂家去

楼主:
已经拆了,原来改手的时候,自己在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保险管两端电压11.6v,其他地方都没有电压!

网友B:
保险管两端有电压就是保险断了的表现。。。。正常保险管两端是没有电压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可是我直接用导线联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上个图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下可能是真的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保险管真烧了 ,里面的丝没了,而且貌似稍稍有点白色的雾状物。会不会电路中有短路
可是直接用导线联通也没反应。
要不我把保险管焊下来换一个试试?手里有现成的250v  500ma的不知道 能不能替换?谢谢随风!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险管两端有电压就是保险断了的表现。。。。正常保险管两端是没有电压差的
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可是我直接用导线联了,还是不行啊

保险断了不查原因直接导线连, 牛人
返厂吧,顺便说说多少钱修好的

网友:
看图片上面那个78M05好象起泡了,LZ仔细看看,如果是的话换一个应该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元器件,和电路板都看过,没有短路的地方和痕迹,所以才用导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78M05没问题,上面是个小点,图片有些失真,手机拍的!没烧!

网友:
不会莫名其妙的烧保险的~~仔细检查下,顺着电源走向查,肯定是哪里短路了

楼主:
最新消息,就是保险管烧了,找了个250v/1A的保险管换上了。但是这个保险管比原厂的大,开机一切功能正常,哪天再重新拉距测试先,按说没有 什么影响。

总结了下原因油门微调开关向下没有反映,就拆开看发现油门微调下方的那个微动开关和面板上的按钮接触不良,因为把固定微动开关螺丝松下 来看的,可能碰到这个开关的背面的电路和接线了。

多谢ls的几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多谢,原因我也分析了,因为检查微动开关的时候是通电检查的,

又学习了好多 知识,我动手能力还可以,就是电路方面的知识太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再仔细检查一遍!

网友E:
原帖由
bryanzhang88
于 2011-2-27 12:47 发表
最新消息,就是保险管烧了,找了个250v/1A的保险管换上了。但是这个保险管比原厂的大,开机一切功能正常,哪天再重新拉距测试先,按说没有 什么影响。
总结了下原因油门微调开关向下没有反映,就拆开看发现油门微 ... [/quote
呵呵,看样子我来晚了点,感谢大家的帮忙协助我们解决问题,再次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哈哈,来了就行!毕竟是周末,你也不能时刻在线!
通过帖子里的很多能人,教会我不少东西!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F:
恭喜楼主原地复 活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哈哈,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