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第一次样品收到并开始实物组装—“北洋水师”450PRO改装260MG套件开发记录

楼主(2011-02-26):
前言:为了忘却的纪念,为了纪念失败的耻辱,我们以一只“败军”的名称为自己的团队命名,认真的做一点我们所喜欢的事情.....
(请版主手下留情,我们只是把我们的一些设计的想法毫无保留的和大家分享,仅此而已)

开发目的:1.彻底解决450电直舵机力量过小,寿命过短,以及由此引发的动作走样等性能问题;同时该级别的舵机可减少换齿,换舵臂等维护工作,节约宝贵时间。
                    2.追求人性化,尽量通过设计来使得傻瓜化的装配也能达到需要的尺寸和精度,减少装配过程中的不必要的调整引发的尺寸误差。

--------------------------------------------------------------------------------------------------------------------------------------------------------------------------------------------------------------------------------------------
2011年2月25日:设计结构示意图剖析
              1.装配结构示意图:

              2.侧板

             3. 前舵机支架

              4.后舵机 支架.

-------------------------------------------------------------------------------------------------------------------------------------------------------
2011年2月26日:
            1.加强型电机架。中段厚度增至2.5MM,辅以横向加强筋防止变形。

             2.轻量化高刚性碳纤+CNC铝合金电池座。

             3.  CNC头罩固定座.开口加深头罩固定更加稳妥,同时集成了底板前固定柱,整体刚性得到改善。

              4.整体装配剖面图

               5.整体装配效果图

楼主:
3月6日,收到第一次打样回来的改装件,开始实体组装。
加厚的碳纤侧板(此次样板使用非纯碳)
强度,光泽都无可挑剔,但是比原厂纯碳纤的略重。到底是追求高成本但漂亮的外观还是性能基本相当但成本更为实际的波碳....我们期待大家的意见。

碳纤电池架。
可以给侧板的强度带来一定的改善,构造简洁,相对轻量化的一个东西,但电池板上面的2个螺丝口加工中忘记做导角处理以至于螺母突起,这个下次改正。

cnc切削加强型的电机架。
中段2.5MM,两端辅以横向加强筋。

cnc头罩下固定座。
前面的卡位做了镂空处理以减轻重量,同时卡口深度做了加长,头罩插入更深更稳妥。疑虑在于炸机后是否会显得单薄以至于卡口被拉开,这个等待之后的实际测试。

CNC切削副翼/螺距舵机支架(前后)

---------------------------------------------------------------------------------------------------------
开始组装(组装前需要拆开原侧板组件,同时前面2颗舵机需要切掉下面的耳朵
-----我们曾经犹豫是否有更好的办法,但是不切耳朵只能把轴承座间距加大,这意味着无法使用原厂尺寸的主轴而必须依赖于我们....)
1.装配上下轴承座。

2.装配升降舵机。
升降舵机安装孔在侧板内侧,以防止后盖过长影响扣头罩。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装配好的升降舵机

3.开始安装副翼/螺距舵机。(这里我们的设计思想是尽量使安装傻瓜化,简易化,因此只要按照顺序安装即可保证舵机的位置符合设计要求,尽量避免装配者自行调教)
首先将前舵机支架半拧入(支架的2个孔为2MM的过孔,配合M2的螺丝可以精确定位在轴承座上)

然后安装舵机(舵机上盖顶部直接贴住前舵机支架即可)

装配后舵机支架。从后面和底部同时贴紧舵机并锁紧螺丝即可。
从结构图可以看出两颗舵机前后均被固定死。配合上安装孔的2颗螺丝以及侧板的紧贴,装完后舵机固若金汤。

4.装配马达架,电池板,以及底板等。

(需要注意的是马达架的安装位置要大概在孔位的中间,
这样前后调节马达架可以获得最大的行程以精确的调整马达齿距,非常方便省事。)

今天只能装到这里.未完待续...............................

楼主:
安装,飞行测试

网友:
顶。楼主什么时候做个样品测试一下。

网友:
不错,早日上市

网友:
看起来有点改良了哦!记得改 一下尾管固定哪里,比较松!

网友:
期待新东西早日来临。

网友:
楼主厉害,不知道会不会量产

网友:
260是不是跟9257一样大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有空我也山寨这个设计自己做给改良的250

网友A:
PRO还有个问题就是侧板间距比较小,稍微大一点的设备如:电调,接收都放不进去。目前我的电调只能放35X,接收要放进去也不容易。不知道这个可以想什么办法?

网友:
我用老羊前辈的主意,飞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还有个问题就是侧板间距比较小,稍微大一点的设备如:电调,接收都放不进去。目前我的电调只能放35X,接收要放进去也不容易。不知道这个可以想什么办法?

现在的版本在侧板左右两侧设置了设备安放座;把齿盘下的侧板2侧挖空变成敞开式的也许可以试试。

网友B:
这个真不错 锁尾舵机应考虑配合冰大的450pro的新尾拉杆和老羊紧尾巴的螺孔 希望赶快出成品 pro就快完美了

网友:
支持一个,再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不错 锁尾舵机应考虑配合冰大的450pro的新尾拉杆和老羊紧尾巴的螺孔 希望赶快出成品 pro就快完美了

想知道这是两个什么东西?
冰大的450pro的新尾拉杆和老羊紧尾巴的螺孔

网友:
哗,,这些改进蛮好的嘛,,,期待中,,,

网友:
舵机坏了怎么换?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最新的样品实体装配过程已经更新在本贴的2楼,请大家多提意见。谢谢

网友:
东西不错,就是固定电机座那边的碳板太单薄了,在动力输出下会不会变形,还有炸机的时侯也够呛

网友:
路漫漫,其修远矣。

网友C:
可惜260mg有响应速度太慢,白高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惜260mg有响应速度太慢,白高兴了

光比静态数据没有用,主要是看带负载速度的。260MG扭矩大得太多,不会比任何9克慢的。另外结实,省的一炸就扫齿,用起来省心。

网友:
楼主  我们都支持你哦 !并且期望样机早出并能量产 给广大模友们带来更多的乐趣!加油 !!!!

网友:
楼主哪去了?怎么不更新了?

网友:
图做得很棒

网友:
做的真是很好哦~~~

网友:
太精彩了,如果能量产,我会立即入一个,以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