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铁板多厚适合做雕刻机机架

楼主(2011-02-26):
用铁板多厚适合做雕刻机机架!
谢谢了
我想做一台

网友:
没有结构,没有尺寸的。。。。

网友:
做适合自己的。。。。

网友:
小鸡应该玩结构,而不是盲目的玩分量

网友:
热处理你怎么弄

我们这边一公斤要10元,做深冷又要加多10元

网友:
25-30毫米,哈哈,肯定结实

网友:
小雕刻机用的钢板不在厚度,在结构合理,强度够用。

网友:
业余DIY,一般也就5-10mm,再厚也行,不过得结构要好,比如角钢、槽钢、方钢什么的,单纯钢板,效果差些

网友:
我打算用4mm厚的角铁做。应该够用了吧,为了保证不变型只有抛弃焊接而采用打孔上螺丝了。

网友:
厚一点结实

网友:
哈哈,0.5以上,主要看什么料子

网友:
 想用多厚的随便你.

最近的人怎么条件也不说一下就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