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650 开机不自检

楼主(2011-02-26):
最近买了个GY650 设置好了,的确很不错, 不过碰到个问题,开控,插上电池,接收自检OK,陀螺R4灯长亮,说明书上面写的是“R4常亮保持机身静止“, 可是上了电,机身跟本没动过,搞了半个小时 都没解决,期间换了接收,重新对频,信号插头,尾舵,都更换过,无解。 还想爽飞下,却碰到罢工了,郁闷。

不知道有用GY650 的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有碰到过,后来不知道怎么又自己好了,也很郁闷~~~

网友:
莫非软件BUG

网友A:
LZ在用GY650时,控里的方向通道是不是设了反向?我刚开始用的时候能自检但工作不正常,后面发现是控里方向通道反向的原因。这点说明书里没提,但是这个陀螺初始化却是必须要控里的方向通道是确保没反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在用GY650时,控里的方向通道是不是设了反向?我刚开始用的时候能自检但工作不正常,后面发现是控里方向通道反向的原因。这点说明书里没提,但是这个陀螺初始化却是必须要控里的方向通道是确保没反向的。

我那个就是什么都没动,不行了,然后什么都没动,又好了~~~

网友:
小白鼠不好当呀

网友:
国产的电子设备。。。。忍忍吧

楼主:
今天准备寄回飞越的时候,又离奇的好了,朋友笑道“月经来了”。。。。无语。。。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无语·

网友:
看来这个不是个案件。。同样问题被困扰过,一晚上,过了一夜神奇的又好了。

网友:
可能是硬件焊接的时候虚焊了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碰到这问题的遥控设备是什么, 接收机什么型号,报一下没准有共性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不过没你们运气那么好,死活开机不会自检,已经寄回厂家让他们处理了

网友:
不会吧  我还没遇到这种情况   被你们说得怕怕

网友:
我也是

我也是刚买的,开机也是一样,右边第二个蓝灯亮,尾舵机又不工作,不管怎样搞还是不行,但过了一夜,今天早上一通电又好了,我用的是6ex的控,尾舵机是S9257,后来QQ问飞越的技术员,说可能是虚焊造成,但是拆开陀螺仪看,里面焊行很好,后来技术员说S9257要用高频,我改了1520,333MHZ的就好了,到现在都能工作,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突然会罢工,飞越的东西,唉。。。。。。。。。

网友:
我之前还以为是自己运气不好,但现在看来这个应该不会是个案了。

网友:
但是这个东西 看过做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什么时候罢工,和自己恢复说不清楚。。不过好了后用到现在没发作过,效果真的刚刚的。

网友:
我的都寄回去了,不会等寄到厂家人家一试是好的又返回来吧!! 这不成了瞎折腾给快递挣钱吗

网友:
“什么都没动,不行了,然后什么都没动,又好了”

网友C:
看来想入手这个的都会暂停观望。
希望飞越能正视及改良后再上坛宣佈。

网友D(2011-03-30):
设置问题,说明书错漏不少!板凳说的舵机反向是一个问题,还有进入设置菜单转为调设置项的值时,应该是左满舵2秒,而不是右满舵2秒

网友E:
俺也遇到过,断电1小时后再来,恢复正常。

网友F:
强烈要求召回

网友G:
第一批小白鼠不好当啊

网友H:
刚才我的也这样了 死活不工作 天7控 希望飞越给个说法

网友I:
这个要顶!飞越给个说法,怎么回事啊?自己罢工,过一会又自己好了,神经病一样!心里不踏实,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犯病,飞越的同志出来处理一下!!!

网友J:
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了,今天,差点炸机

网友K:
這種東西隱患最TM大

网友L:
要求飞越召回。

网友M(2011-04-29):
楼主,看我今天刚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N:
我的也出现了不自检了!!!什么都没动早上还是好的下午就不自检了!!郁闷啊!希望飞越的出来给个说法啊!有没解决办法啊

网友O(2011-09-21):
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郁闷

网友P(2011-10-22):
怎么解决啊. 我也是啊

网友Q:
请问一下楼主用的是 什么接收机 我用JR的DSM2 模式的接收 像GT9 GY650 G20这三款陀螺不知为什么多不能通过自检 我也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R(2012-11-19):
我的也是飞几个起落不自检,下午在飞场折腾半天无果,晚上自己好了。
第二天也正常飞了十多个电池。

网友S:
我用的是G20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偶然一次发现…上动力电后关控 (把电机线断掉)陀螺就自检了 之后凡遇到不自检我都这么干 屡试不爽……

网友T:
我的还没发现

网友U:
要求召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