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V120D02 怎么样啊

楼主(2011-02-26):
想买台室内机玩一下, 华科尔V120D02 怎么样啊!!

网友:
做的倒挺精巧,就是摔机摔不起呀

网友:
6通小鸡维护成本比4通的高很多啊

网友:
M120D01不错,今天刚买了台,很好飞,无副翼的

网友:
楼上,怎么好飞法?多讲讲呵呵。俺有4g6s v120d02,现在还是觉得4g6s好,飞起来很稳很听话。

网友:
回楼上,我也有4G6S,但是我觉得很难飞,主叶桨是泡沫做的,马达是内转子的不够动力,飞起来很晃,但是M120D01机身是炭纤的,炭纤大桨,马达够力是外转子的,发热低很多,飞起来很稳,不怎么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方便的话来段视频。4g6s玩了半年多,改了hp08 1s,油门曲线是100一条线,和v120d02一样的猛,但是手感好很多。v120d02飞起来总觉得电子修正介入的明显,不爽,还是和算法有关。m120d01用了新的接收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和2612v差不多?
小飞机轴承摔几次就得看看是不是有问题,还有震动的情况,3轴的情况,都没问题了好飞。

网友:
如果你有钱,你可以买,但是如果你没钱,还是不建议,原厂零件太贵。又没有副厂的。尤其是那个十字盘,就是个杯具。
还有由于是小飞机+3d,所以非常灵活,玩惯了大飞机的,估计有些不适应,还有就是,自旋很容易飘的。
还有02没法再室内费。

网友B:
看到这个香港高手在客厅翻4G6,我非常佩服!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43094&extra=page%3D2

网友:
回8楼的,视频我就没有了,我是新手来的,只是学县停中,但是我想问一下,4G6S怎样改马达?能交流一下吗?我也想把4G6S换个动力大点的马达啊,别浪费我的4G6S啊,我的QQ是43660808,麻烦加我一下,谢谢

网友:
V120D02不是室内玩的!
我给它的评价是两个字: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个香港高手在客厅翻4G6,我非常佩服!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43094&extra=page%3D2

您也是高手,这个视频里的飞机怎么听转速不高似的?还有2610v装在4g6s上会锁尾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不知道那个香港高手使用什么电机,不过4G6原配的005电机转速其实很高,只是发热量巨大,导致寿命有限。
我没有买2610V接收机,还是使用4G6原来的接收机,玩了一年,从来没有碰到过锁尾不好的问题。
我的4G3就换了2613V接收机,主要是看中它的锁尾程序4G3原装的接收机好太多了,配合我的HP03T尾无刷,满电到电力不足都能把尾巴锁得像棍子一样。至于它的三轴功能我是关闭的,因为总觉得它的三轴干涉,导致遥控器控杆的摆动幅度也要加大,动作也会慢半拍,我习惯了控制小幅度修正飞行的灵敏小电直,不习惯控制大舵量的小电直所以只能关闭它的三轴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期待您的室内3d飞行视频,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个香港高手在客厅翻4G6,我非常佩服!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43094&extra=page%3D2

每一次都翻的惊心动魄,

网友:
俺也改了台4g6v,比起v120d02果然稳定好多,3轴抢控不是那么明显了。螺距15到85,油门100一条线,户外飞行很爽。

网友:
好飞机就是有点脆弱!

网友:
喜欢这个小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片子最后看4G6用的接收平放,不是2609,换过了!电机马达应改野是改装的!

网友D(2011-03-29):
请教一下: 4G6S的横轴有好的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 4G6S的横轴有好的改法吗?

可以改外丝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魔友用EP200横轴改,4G6S旋翼头需重新打洞,酒S不知改后飞行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