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使用gopro拍摄时不出现浆和机架?

楼主(2011-02-26):
请问大家可有好的办法?

网友A:
不要用广角就行了。

网友B:
换镜头,老外搞过了。

网友B:
使用镜头看视频

网友C:
怎么换? 直接拆下来就行了?不要换替代的镜头了 要换的话有什么镜头可以换的? 知道的来分享下

网友D:
干吗要换镜头啊,Gopro牛就牛在那个广角镜头。 450和650的载荷都不是问题,gopro减少的那点性状阻力也无所谓。如果觉得gopro镜头太广,那就用DC好了,买个支持高清的DC,价格只要gopro的一半,还能变焦,关键还有CCD传感器,没有水波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