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飞控和平衡仪的比较???

楼主(2011-02-26):
先说明是直机的哦。 分别要用到什么技术? 哪个难度大? 分别在什么价格?
希望研究过的大大一起讨论下,中低档和高档的最好分开说说

网友A(2011-06-01):
我只说一句 这俩就没可比性

网友B:
 平衡仪应该是飞控里的一个部件吧,也有单独用的,个人这么理解

网友C:
这个还真不好比。平衡仪只能相对使直升机保持平衡,飞控不仅保持直升机的平衡、高度等,还可完成定点悬停、预设任务航线等动作。
平衡仪便宜的几百元,贵的几千元。飞控没有便宜的,起步2-3W,贵的好多W。

网友D:
一个控 一个平衡 后者是前者的子集吧

网友E:
平衡仪就是只带了热电堆一种传感器的飞控。和使用加速度陀螺仪的飞控比,差距体现在平衡仪依赖天气,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