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0, 负载情况下中立点会漂移?

楼主(2011-02-26):
配置: 泰世425,  1210*3  DSX7 2版

调机: 利用十字盘调节器调节十字盘在各个油门位置均水平, 到外场起飞离地后严重右倾,

    回到室内用同一个调节器测量,  确实十字盘右侧已偏低。 (舵机臂、传动臂无松动)

室内调机没有接电机线,大浆没转,也就是舵机没有负载。 难道负载后,1210中立点会发生变动 ?

手上三颗1210为全新舵机, 到现在离地三次, 从第一次就有这问题,至今未调试成功。请厂家帮忙分析

楼主:
双推425

泰世425舵机为双推结构, 经检查图中红圈处螺丝无松动, 所以十字盘右侧偏低, 相连那颗1210必定发生转动

网友A:
有可能是拉桿長度沒對應好舵機中立點,造成舵機互相衝突.

請再度確認每個拉桿的長度是不是對應舵機的中立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拉桿長度沒對應好舵機中立點,造成舵機互相衝突.

請再度確認每個拉桿的長度是不是對應舵機的中立點

你的意思是,舵机在中立状态, 两杆拉杆在自己较劲?

首先是把两根拉杆调成绝对等长, 再把固定舵机四颗螺丝稍稍松开,让它多少能自由活动,再把舵机臂轻松入齿,逐渐锁死四颗螺丝的,
之后调整也有拆下过舵机臂,装回的时候,是正对齿轮的,并没有斜着,强行装回

网友:
您的问题不一定是舵机的事  还是看看您机械结构安装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已经针对 425的主轴限位器 拍了调试视频 可以参考一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3D1&frombbs=1

网友(2011-07-17):
我的9克舵机通电过一段时间后会严重偏向一边,控没动,到最后到底还动,发出卡卡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