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能练技术?

楼主(2011-02-26):
飞了一段时间了,给我的感觉是:好飞,休闲。注意是休闲,如果准备完450,先要是练技术我觉得不行,因为这个机子打完舵后回中,飞机马上自己调整姿态,不会像450是的打完舵后一直保持这种姿势,这就造成手法很大不同,导致260很好飞,跟模拟器飞450的感觉完全不同

网友:
他更像玩具。。。手感起码要标准4通。。90度平衡杆才能练出来

网友A:
正在飞260和模拟器,我觉得260至少能练出舵面反应!
而且260超级耐摔,很适合新手!
但260确实和模拟器里的不一样,我下一步准备上丘比特V3!
为最终上450做准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飞260和模拟器,我觉得260至少能练出舵面反应!
而且260超级耐摔,很适合新手!
但260确实和模拟器里的不一样,我下一步准备上丘比特V3!
为最终上450做准备!
不需要浪费时间和金钱了,可以直接上450,只要JJ调的好,模拟器练到位,450不难飞,至少悬停很简单

网友:
晕还以为楼主说的是260汽油机呢

网友:
"260至少能练出舵面反应"
而且是再好不过.

网友B:
真的感觉练好模拟器,直接上450比较好,只要自己把各个连杆,大桨,尾桨调好
一般都不太容易炸机的,至少悬停别飞太高,玩个一个月左右是没问题的,不要急于求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感觉练好模拟器,直接上450比较好,只要自己把各个连杆,大桨,尾桨调好
一般都不太容易炸机的,至少悬停别飞太高,玩个一个月左右是没问题的,不要急于求成

成本,时间成本,金钱成本

网友:
260A玩休闲和感觉,450以上玩的是技术活。: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