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GPS数据DIY自动跟踪天线,有兴趣的可以一起讨论研究下啊!

楼主(2011-02-26):
想到一个用GPS制作自动跟踪天线的方法,也就是根据航模上面GPS传回的信息和地面位置的GPS信息控制天线云台的指向,经度、纬度、海拔都有了这个算法也很简单了,不知是否可行,有兴趣的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试试

网友:
原理是很简单啦,一个gps加个数传,地面就看你自己做了

网友:
试试 用frsky 的双向发射接收。刚买里一台 还未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于找到有共同想法的人了    你比我强多了,我只是有想法而没有能力去做,什么都不懂呢...

我觉得个人搞开发都是兴趣使然,最大的快乐还是能和有共同的兴趣的人去分享,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去完善提高产品,想靠它去赚钱很难,受众群体面很窄,而且有钱的人都会去买技术成熟的商品化产品了,所以你的定价肯定不能太高,利润率也就低很多了,另外你还要做前期的市场推广,卖出去之后还有售后,会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最终肯定得不偿失了。

关于数据回传最完美的方式当然是WIFI了,我最近做了一个WIFI小车,另外也在关注WIFI四轴,本来是想把跟踪云台用在四轴上的,用WIFI做数据传输的话有很多优势,控制信号、影音数据等一套设备就全解决了。而且地面站也很好弄,一个路由器+一个笔记本=超级地面站。

期待你的尽快完成啊~回头我根据你的资料看能否用在我的WIFI四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令我最头疼的是怎么把GPS数据从飞机上传回来,用另一套数传系统的话,觉得很累赘,而且可靠性降低不少,调制到图传的音频信道我觉得最好的,可是我做单片机几乎没经验,我是做软件设计的,对软的比如算法 ...

用DAC或PWM调制出DTMF音频信号,用两三级的RC滤波器简单滤波一下,然后用运放提升下驱动能力,输出给图传。
或者直接用PWM做FSK调制。

网友(2011-05-07):
何必 卫星线路放大 999--2433

网友:
。。。。。。。。。。。。。。。。。。。。。。。。。

我不懂航模阿。能不能这样?

16个天线对着16个方向,哪个方向信号强就自动切换到哪个天线上。就不用机械转动了。

网友:
用wifi貌似不靠谱吧, 图传距离一般都上几公里的, 将gps信息叠加到视频或音频里, 地面解码这个比较可行,记得有人实现过的。

网友B(2011-08-28):
DIY了一个跟踪卫星的,力矩比较大,小八木、平板、摄像头随便架,驱动板稍作修改即可,不过我对航模不熟,你只要能把GPS数据发回来即可,正论坛潜水,多多指教,单片机控制部分不知能帮上啥忙

不知如何链接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k4MDQ5Njgw/v.swf

网友C:
LS 威武,都用的步进电机啊,机械结构很给力,能否出一套给俺~

网友:
引用 网友C:
LS 威武,都用的步进电机啊,机械结构很给力,能否出一套给俺~

 样品,还要整合整合,2-4号上海无线电展会展出一下,同期隔壁模型展,欢迎来交流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IY了一个跟踪卫星的,力矩比较大,小八木、平板、摄像头随便架,驱动板稍作修改即可,不过我对航模不熟,你只要能把GPS数据发回来即可,正论坛潜水,多多指教,单片机控制部分不知能帮上啥忙

...

哥们,你这做的是防控dao dan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这做的是防控dao dan架啊

 防控dao dan架,不明白啊,才入坛,新手哎

网友:
现在成品的自动跟踪天线是用4800BPS的 FSK芯片调制后给图传的音频通道传回来的

网友:
楼主这个想法好,期待物美价廉的成品。

网友:
帮你贴下视频

网友:
你这是密集阵火控系统

网友:
这个太强大了

搞集阵跟踪天线

网友(2012-01-03):
要做这个机械比较容易
主要是方案和解算方面
我来说说我的看法:
   要地面天线跟踪需要两组数据,一是飞机当前坐标,二是当前高度,通过以天线原地位坐标相对飞机当前坐标换算出角度供天线云台X轴转动,通过两点坐标计算出距离,在通过高度计算出飞机与原点的角度,供云台Y轴转动,这样就可以实现天线跟踪。
   一般跟踪天线是通过图传的音频通道来回传数据,我们可以用FSK调制方式把数字信号调制成音频信号,通过图传音频通道接收后在还原数字信号,在通过云台控制单片机计算出天线要转动的方向和俯仰角度,由于天线比较轻,360°转动可以用360°舵机+减速齿轮,俯仰可以用一只普通舵机完成。
   根据上面天线就需要一个绝对方向,就是0°方向,这样才能计算,我们这里可以采用一颗3轴罗盘来提供给程序天线的绝对方向比如用5883,有了这些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数据调制,解调数据,计算相对原点坐标的度数,和俯仰度数。
   具体怎么计算我也不会,希望能看到下面的人会计算的,谢谢

网友:
我也在想这个事情,用单片机搭一个东西,用WIFI串口来传输(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设备如电脑、无线路由),淘宝上有现成的东西。先把飞机上起飞前的GPS坐标、高度、磁方向(飞机和天线同向)传给天线做位置初始值和方向基准(也可在天线上加磁传感器获得磁方向),然后把飞行中的飞机坐标、高度实时传回来,计算俯仰角和偏转角,并转成舵机信号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2012-05-01):
可以搞个密集阵火控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令我最头疼的是怎么把GPS数据从飞机上传回来,用另一套数传系统的话,觉得很累赘,而且可靠性降低不少,调制到图传的音频信道我觉得最好的,可是我做单片机几乎没经验,我是做软件设计的,对软的比如算法 ...

AAT的自动跟踪云台不就是这样的吗?如果是为了用,直接买套得了

网友:
牛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