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称支持8A充电的A6烧了

楼主(2011-02-26):
原先一直使用5A充,没啥问题。今天刚刚头一次想体验一下8A的效果,谁知道充了15分钟左右。就冒烟起火了,还好家中有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万幸万幸啊。

前面联系了厂家,说一年内免费维修,但是来回快递费要自己出。唉。

网友:
我用的A6也不咋地,看人家都用着好好的,到我这里都是问题

网友A:
A6外壳上写着MAX 200w,我估计,最大功率只支持200w,例如,你要冲6S,那么12V输入,200W功率总电流约17A,平均到每节电池是3A少一点点,我都是这么计算冲的,冲6S都用3a冲的,一直没问题

网友:
小电流慢慢冲

楼主:
小电流充出来的电池不爆,有点不瘟不火的感觉。再说A6 对外都是宣称支持8A充的。

网友B:
充电器起火还是电池起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电流充出来的电池不爆,有点不瘟不火的感觉。再说A6 对外都是宣称支持8A充的。

谁说小电流充不暴力啊,我0.3A充都可以

网友:
这已经是新款A6的普通BUG了,我现在都是用5A充,怕再烧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电流充出来的电池不爆,有点不瘟不火的感觉。再说A6 对外都是宣称支持8A充的。

镍镉镍氢电池想爆才需要大电流充电,锂电没有这个要求的,就算你用0.01A充一样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起火还是电池起火啊?

是充电器起火了

网友:
还是5A靠谱哦

网友C:
晕!我X6都用到7.5A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6外壳上写着MAX 200w,我估计,最大功率只支持200w,例如,你要冲6S,那么12V输入,200W功率总电流约17A,平均到每节电池是3A少一点点,我都是这么计算冲的,冲6S都用3a冲的,一直没问题

算错了吧,200W指的是充电功率,200/(4.2*6)=7.936A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电流充出来的电池不爆,有点不瘟不火的感觉。再说A6 对外都是宣称支持8A充的。

强烈建议恶补一下锂电的相关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我X6都用到7.5A呢

貌似X6最高只有5A

网友:
如果是设计bug就比较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6外壳上写着MAX 200w,我估计,最大功率只支持200w,例如,你要冲6S,那么12V输入,200W功率总电流约17A,平均到每节电池是3A少一点点,我都是这么计算冲的,冲6S都用3a冲的,一直没问题

这句话严重错误。串联,电流不可除。中学物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句话严重错误。串联,电流不可除。中学物理。

基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