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FG 升级3.0遇到问题。。。。。。。

楼主(2011-02-26):
我用的是4G的SD卡,插入8FG开机后没有提示格式化,用读卡器在电脑上写数据也失败。。。
详细如图。。

楼主:
郁闷 应该是卡的问题,据说不能用SDHC卡,兼容性不好。。

楼主:
还是不行,请问各位有没有用SDHC卡成功的啊?

网友:
找一张你的老相机或老摄像机随机带的卡,好使。

我居然翻出来一张 8M 的 Canon 卡,老DC带的,从来没用过,这次总算发挥价值了。

网友:
找个以前 古董的 sd 卡  128  m  -512m都可以    要不 去收购个  估计5块钱 到10块钱    4g的 高速卡 可能不能用

网友:
SDHC是高速卡用不了的
4G也超容量了,最大2G
推荐用小容量的,1G的小8读取都超级慢,不要说2G
我用16M的,格了以后有22个模型,够用了
我还试过mmc卡,也用不了
只能用普通的sd卡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看来就是卡的问题了。。
只能去收以前的老SD卡了-。-

网友:
FUTABA 应该附送一张卡 现在这么小容量的卡难找啊~~~

网友:
说明书上说只支持到2G。从抽屉里居然翻出一张mini SD卡。128M的。插上卡套,正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