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困扰我多年的小问题!

楼主(2011-02-26):
本人十多年前是卖家电的(进口家电),有一次来了两个人买东西,特别强调要机器的安装螺丝上打点的才买(如图),问他们为什么他们没说,挺神秘的。此事过后我一直想了解一下螺丝上打的点是什么意思,而且有的是打的两个。但是没有结果,就慢慢淡忘了。今天无意当中又回想起来,在此请教各位坛友了!看图!

网友A:
日本电器原装螺丝,十字边角上有定位小坑
baidu de

网友:
进口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本电器原装螺丝,十字边角上有定位小坑
baidu de

sodesine

网友:
还真没注意到

网友:
进口机器上的螺丝大部分有点,不过也有没点的

网友:
控制转动圈数和角度的

前10年全世界都公认的,中 国装配工是全世界最差的。去德国奔驰汽车厂参观的国人最吃惊的是,奔驰汽车厂装配的螺丝规定了旋转的圈数和最后一圈的角度。从您的图看来日本人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不懂,帮顶,学习。不懂,帮顶,学习。

网友B:
突生一个疑问

竟然有顾客要求一定要打点的螺丝,难道是国人对自己产品的装配质量开始觉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有顾客要求一定要打点的螺丝,难道是国人对自己产品的装配质量开始觉醒了?!

这么说没点的螺丝不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有顾客要求一定要打点的螺丝,难道是国人对自己产品的装配质量开始觉醒了?!
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网友:
只是觉得好看,真的没认真研究过

网友:
应该是定位用的标记把?

网友C:
在保修时可以分辨是否拆过,当然装配难把握的多

也有可能是流水线上机器自动装配时,摄像头定位用的,

我的日本打印机上都是这种螺丝,

网友:
定位用的标记

网友:
真没注意。。。。

网友D:
这种螺栓是用于自动安装机械手的多一些
(一般用于力矩要求不高,但要求安排速度很快的行业.如电子\电器面板),在大力矩型的机械行业中并不多见..
在民间特别是多年前,机械手不多的时代.这是一种确认面板是否原装的标识罢了,

国人高仿的没几个人知道这招,  如实作高仿的更喜欢用这招去骗自以为聪明的用户(这事很有趣)

由于安装时采购标准圈数安装而非.标准力矩安装,于是在螺栓夹到机械手上时,必须有一个用于螺栓本身定位(圈数的原始起点)

小孔实际上是记圈用的.仅此而已

要达到这种安装的标准化.这种螺栓,一般是由数控车来加工的,要不规范的圈数就没有任何的价值.

大约的情况是这样的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螺栓是用于自动安装机械手的多一些
(一般用于力矩要求不高,但要求安排速度很快的行业.如电子\电器面板),在大力矩型的机械行业中并不多见..
在民间特别是多年前,机械手不多的时代.这是一种确认面板是否原装的标 ...
谢谢!有的螺丝为什么打的是两个点呢?

网友:
我这里打两孔的,全是用在超薄的面板上的

因为看到的不是很多于是也没有确信的答 案

明天我问一下,几个工程师,

估计这几个S兄弟会有,较好的答 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保修时可以分辨是否拆过,当然装配难把握的多

也有可能是流水线上机器自动装配时,摄像头定位用的,

我的日本打印机上都是这种螺丝,

正解

网友:
巫毒也有疑问哦?进来瞅瞅,

这个螺丝曾经被小圈子里面懂行的用于判断所谓“原装进口”甚至走私的电器,是“原装”还是“仿造或国内翻新”的

浑身的螺丝都有点的,比较让人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有顾客要求一定要打点的螺丝,难道是国人对自己产品的装配质量开始觉醒了?!

本来就是控制圈数,保证产品品质的一个标记,在国人眼里就成了原装货翻新的标志了。呵呵,这就对了,国人根本不会觉悟到自己的迷失,只是为了完美的高仿洋货罢了。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不再疑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