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1-02-26):
自己用V2的头改的无副翼,用的MB
装机N次后的第一次起飞,没飞起来
油门在40%左右,飞机没离地,尾巴左右晃,幅度约30°的样子,直接不敢再推油了。。。
考虑原因:感度高了? DSX7控,普通50%吧
用的木浆,差0.01克,这点差值导致的?
MB减震没做好? 没用原装的双面胶垫,不过用了其他的2张,应该够了的啊
飞机调试的还可以,声音不大,收油后转动很顺畅的
望各位大哥指点迷津,一个人飞好孤单。。。

网友A:
450 + MB + RJX + DSX9 参数调整菜单里锁尾感度设置成:用户自定义下(灯灭)! 感度值78% 可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2948&extra=page%3D1

楼主:
谢谢阳台侠
先试试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