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50元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1-02-26):
刚买了个50元
发动机
可是买了个浆回来一看变后推的了 又买了个浆发现也是后推的 我的JJ是前拉的 想请教下用这发动机的模友 用的是什么浆 谢谢

网友A:
怎么知道是后推的。是不是装反了。误认为是后推的了

网友B:
反装应该可以吧^

网友C:
甲醇机的后推桨不好买啊,打着灯笼火把都难找到的,你还连买到两个,你不会是把前拉的桨看成后推桨了吧。
第一,桨的安装绝不能反装,反装的结果是拉力大幅度下降。想想不对称机翼的翼型吧,奖的横截面就是一个翼型,想通了就不难判断桨的哪一面应该向后。说简单些就是:凸面向前,凹面向后(前拉式为例)。
第二,发动机的正确旋转方向判断。因为甲醇机富油启动会反转哦,是不是发动机反转导到你误判为是桨的错误呢?机机放于你面前,机头对着你,桨的逆时针旋转方向是发动机的正确旋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