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拼命拍的视频

楼主(2011-02-26):
终于传上来了  偶的小命勒    第一次发现700离我1米原来是这么恐怖。。。。。
这里是传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2371&extra=page%3D1

网友:
http://www.tudou.com/v/iZq14gIB52Y==.htmlhttp://www.tudou.com/v/1RjYCM4N_28==.html

楼主:
感谢楼上的兄弟  现在想起脚还发软。。。。

网友:
这是飞飞机么??

网友:
借贴发个相关问题......我以前入门的时候用垃圾陀螺和尾舵..自旋速度可以很快..很爽.但锁尾不是很好..后来换了401+9257后也把感度调低..不3D的话还勉强能锁..歪一小点也无所谓.后来朋友看了我的JJ觉得自旋速度太快了..别人的都不这样.我后来调高了感度飞了很长段时间到现在///..450的尾巴感度高了自旋速度也和大飞机差不多慢...但现在有时候3D的话慢了很不爽.感觉不是很顺手..但又不想降低感度来获得更快的自旋速度.......哪位高手知道怎么设置锁尾感度不变但自旋至少能达到LZ录像里油机尾巴自旋的感觉?或者更快些?

楼主:
他那个是GY7**  忘记型号了。。。。。锁尾是251   全身8915  YS91的发动机  好像是这个配置吧

网友:
没人知道除了降低感度和换设备外..401+9257怎么增加尾旋速度啊?

网友A:
感度和自旋速度是两个概念,调整感度并不能影响自旋速度,陀螺不能调整自旋速度的话,你可以通过调整尾舵的DR值(默认是100,提高加快,降低减慢)调整自旋速度(只是手感的差异,最大自旋速度受尾舵机械结构的限制),这种调整和支持自旋速度调整的陀螺本质上还是有差异的,此处不细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度和自旋速度是两个概念,调整感度并不能影响自旋速度,陀螺不能调整自旋速度的话,你可以通过调整尾舵的DR值(默认是100,提高加快,降低减慢)调整自旋速度(只是手感的差异,最大自旋速度受尾舵机械结构的限制) ...

LS的意思是调整尾舵行程量或大小舵?不是一般只能调到尾轴慢行程吗?多了不担心卡住?顶满了还再推的话尾舵机能受得了吗?

楼主:
好像还可以换大一点的尾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的意思是调整尾舵行程量或大小舵?不是一般只能调到尾轴慢行程吗?多了不担心卡住?顶满了还再推的话尾舵机能受得了吗?

DR值的调整和舵机限位无关,你说的这个是舵机限位的设置,你自己在地面试试就知道是咋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