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ar drone还没飞过就出问题了,求问

楼主(2011-02-26):
前几天用ipod touch刷机后中间的信号灯不亮,四个马达灯一直保持红色,估计是刷机没成功,于是买了一条usb线接上电脑刷机,显示successful,中间信号灯也变绿色了,可是四个马达灯却一直不亮,ipod touch上free flight也可以运行了,也能看到摄像头拍的视频,可马达灯就是不亮,而且其中一个马达只要接上电源就变得很烫很烫,有股烟味,其它三个则不烫。所以请教各位专家:是马达烧坏了呢还是主板也烧坏掉了?我要是换一个马达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其中一个马达只要接上电源就变得很烫很烫,有股烟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所以想知道是这一个马达的问题还是主板也坏掉了。我把这个马达拆掉后,接通电源,其它三个马达的指示灯也都不亮。

网友:
你可查看一下AR.Drone的Log:
telnet 192.168.1.1
cat /data/syslog.bin

四个马达要全接上且全好(在program.elf程序启动中要检测),  灯才能绿.

网友:
> "其中一个马达只要接上电源就变得很烫很烫,有股烟味"....

马达或电调板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希望是这样,所以想买个新马达换上,接通电源时,那个电调板比马达还烫。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看不懂syslog的东西,你能不能帮我看看。

刷机时PC上显示successful,接通电源后状态灯也是由红变绿并一直保持绿色。

syslog.rtf

这是我把坏掉的马达拆掉之后的syslog

网友:
从syslog看, 4个电机都没反应!
18.130098 Master 6 988 BLC call for motor 1
19.130095 Master 6 988 BLC motor 1 flash & start FAILED
19.190088 Master 6 988 BLC call for motor 2
20.190067 Master 6 988 BLC motor 2 flash & start FAILED
20.250051 Master 6 988 BLC call for motor 3
21.250072 Master 6 988 BLC motor 3 flash & start FAILED
21.313197 Master 6 988 BLC call for motor 4
22.310096 Master 6 988 BLC motor 4 flash & start FAILED
22.344353 Master 6 988 BLC motor 1 dead
22.344544 Master 6 988 BLC motor 2 dead
22.344635 Master 6 988 BLC motor 3 dead
22.344712 Master 6 988 BLC motor 4 dead

/data/syslog.bin文件在AR.Drone重启动时, 由于缓存的原因, 最新写的Log可能还没记到文件里.
你可以用以下命令得到program.elf的直接Log输出.

killall -9 program.elf
program.elf > /data/video/log.txt

用FTP将文件log.txt取出来.

另外, 可试一下其PWM控制串口 /dev/ttyPA1 是否工作:

killall -9 program.elf
dd if=/dev/ttyPA1 bs=46 count=1 | hexdump -C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killall -9 program.elf
program.elf > /data/video/log.txt之后的显示
# killall -9 program.elf
# program.elf > /data/video/log.txt
posix init start build on : Feb  4 2011 10:11:00
Use ctrl+\ (SIGQUIT) to end the application
[WW] POS (thread no name ((nil))) RR time quantum 0s 100000000ns
[WW] POS (thread no name ((nil))) thread guard size : default 4096
[WW] POS (thread no name ((nil))) thread stack size : default 6144, minimal 8192, (system default 8380416)
[WW] POS (thread no name ((nil))) disable smp
[WW] POS (thread no name ((nil))) stack size 6144 is too small, setting to 8192
register : /dev/input/event0
we register 1
[WW] POS (thread log_thread (0x182adc)) suspending current thread, possible deadlock
我也不明白上面显示的代码什么意思,之后ftp连上192.168.1.1:5551后也找不到data/video/log.txt,只有一个version.txt文件,里面只有一行“1.5.1”。

敲入dd if=/dev/ttyPA1 bs=46 count=1 | hexdump -C 后没有显示任何东西

网友:
FTP到AR.Drone的端口21, 其缺省当前目录就是 /data/video

ftp 192.168.1.1
get log.txt
quit

你也可以:
telnet 192.168.1.1
cat /data/video/log.txt

网友:
"program.elf > /data/video/log.txt" 的显示信息不用管.

FTP 192.168.1.1 端口5551的目录是 /update

你也可以:
program.elf > /update/log.txt
这样 FTP 192.168.1.1 端口5551就能看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因为每次都要在两个网络中切换,所以可能回复得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因为每次都要在两个网络中切换,所以可能回复得慢。

我都是将AR.Drone挂到家里的WiFi AP上. 这样AR.Drone和我的PC机就在一个子网里了.
AR.Drone连接我的WiFi  AP (带WEP加密, 口令12345, SSID MAPGPS):
telnet 192.168.1.1
iwconfig ath0 mode managed key s:12345 essid MAPGPS; ifconfig ath0 192.168.0.100 netmask 255.255.255.0 up

通过网络访问AR.Drone IP地址: 192.168.0.100 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到了log.txt,还有一个licenses.txt。
"program.elf > /data/video/log.txt" 的显示信息不用管——不懂。
我现在一直时没有装那个坏掉的马达,要不要把马达装上再试一次。

log.rtf

网友:
> "敲入dd if=/dev/ttyPA1 bs=46 count=1 | hexdump -C 后没有显示任何东西"
试试:
cat /dev/ttyPA1
看有没有乱码显示.

若也没有显示任何东西, 那就分不清是4个电机都全坏了? (从概率角度来看不象).
还是 串口UART坏了?

可以从dmesg看看AR.Drone boot-up 过程, 检测的devices info:
telnet 192.168.1.1
dmesg

网友:
> "我现在一直时没有装那个坏掉的马达,要不要把马达装上再试一次"
都冒烟了, 还装? ---- 不要!

那3个电机要是好的, program.elf会分别报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要出去一会,晚上还要多多请教,再一次谢谢你,。刚次敲入cat /dev/ttyPA1 没有显示任何东西(有种不好的预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照着先前的方法重新做了一遍。
dd if=/dev/ttyPA1 bs=46 count=1 | hexdump -C 之后没有显示任何东西
cat /dev/ttyPA1 也是显示空白
下面是log.txt   和dmesg的结果。log.txt显示的四个motor都是failed , dead。
难道真的所有马达都有问题,会不会mainboard也有问题呢?

log.rtf

dmesg.rtf

网友:
看dmesg, 你的AR.Drone主板上UART串口芯片坏了.

你的dmesg片段:

[    1.269147] i2c /dev entries driver
[    1.270237]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    1.270268]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    1.271946] parrot5-i2cm parrot5-i2cm.0: controller probe successfully
[    1.273520] parrot5-i2cm parrot5-i2cm.1: controller probe successfully
[    1.275425] camera 0-0: P6 camif driver attached to camera 0

没有检测到UART串口设备.

正常的dmesg片段:

[    1.386558] i2c /dev entries driver
[    1.387697]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    1.387729]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    1.387751] Serial: Parrot5/5+ UART driver $Revision: 1.19 $
[    1.387985] parrot5-uart.0: ttyPA0 at MMIO 0xd0070000 (irq = 5) is a PARROT5
[    1.388047] console [ttyPA0] enabled
[    1.470090] parrot5-uart.2: ttyPA2 at MMIO 0xd0090000 (irq = 7) is a PARROT5
[    1.471593] parrot5-uart.1: ttyPA1 at MMIO 0xd0080000 (irq = 6) is a PARROT5
[    1.473209] DCC: JTAG1 Serial emulation driver driver $Revision: 1.9 $
[    1.473306] ttyJ0 at MMIO 0x12345678 (irq = 28) is a DCC
[    1.476041] parrot5-i2cm parrot5-i2cm.0: controller probe successfully
[    1.477600] parrot5-i2cm parrot5-i2cm.1: controller probe successfully
[    1.479484] camera 0-0: P6 camif driver attached to camera 0

其中ttyPA0串口是在AR.Drone下方那个USB口里的4&6针脚.
估计是你在USB刷机时接错过线, 把串口芯片烧坏了!

网友:
你要是有万用表, 可以量一下USB口上各针脚电压, 以进一步证实.

我的AR.Drone USB/串口电压是:

Pin 1: VBUS /0V
Pin 2: Power /11.20V
Pin 3: USB D- /0.01V
Pin 4: Serial RX /0.11V
Pin 5: USB D+ /0.01V
Pin 6: Serial TX /3.41V
Pin 7: Ground
Pin 8: Empty

楼主:
回复 网友B:

果真很严重阿
那现在还有什么办法修理吗?还是只能换主板?

网友:
目前只能换主板.

普通焊技根本无法对AR.Drone主板下手 ...
再说还没拆机图片说哪个是串口芯片.

你是我知道的第二个把AR.Drone串口芯片搞坏的.
AR.Drone英文论坛里有个老外也这样:
http://www.ardrone-flyers.com/fo ... p;t=23&start=3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我测的结果
Pin 1: VBUS /   0V
Pin 2: Power /   10.942V
Pin 3: USB D- /   0.015V
Pin 4: Serial RX /   0.097V
Pin 5: USB D+ /   0.016V
Pin 6: Serial TX /   3.425V
Pin 7: Ground
Pin 8: Empty
你看看有没有问题。

我又测了一遍,结果和上面差不多。有没有直接测马达电调板的方法

网友:
看你量的电压还是正常的.

但串口设备没被AR.Drone识别, 也不排除Firmware问题.
你可刷一下Firmware别的老版本:
http://www.ardrone-flyers.com/wiki/Main_Page

比如1.3.3 (我用的还是这个, 还没升级).
你要把文件 /firmware/version.txt 里的版本号改成更低的, 才能刷老版本 (AR.Drone缺省不让降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直接测马达电调板的方法

我还没研究过. 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修改version.txt里面的内容呢?对linux上修改文件内容我不会。
telnet 192.168.1.1之后怎样进入/update/version.txt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version.txt在ar里怎么改呢?对linux上修改文件内容我不会。

echo "1.1.3" > /firmware/version.txt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今天又刷了好几次(1.3.3),有用mac连上ardrone后直接拷贝的方法,也有用win7连usb刷的方法,不过没有什么进展。昨天新买的马达,还没送到,我想送到后先装上试试。
下面两个是cat /data/syslog.bin  和dmesg的结果,前者还是motor flash and start Failed ...dead , 后者也没出现正常所要显示的UART。
虽然还没搞定,不过还是谢谢你,帮了我好多,明天继续弄。

syslog.rtf

dmesg.r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