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 机动攻丝的 看看 指教一下

楼主(2011-02-26):
年前买的二手 7045钻铣  年后刚做好了贴塑 整理了一下  用起来还可以  精度应该也能接受   可是做攻丝实验  本人也不懂 到底电动攻丝 怎么弄  也不知道是 转速问题 还是其他问题    打了5个的孔 攻6个的丝  几次也没攻到底  最后还是折断了        打表量精度 基本还可以  太麻烦也没怎么都具体量    就是用了  1毫米合金钻头  用主轴拉出最长部位  直接在钢板上打孔  没有一丝抖动折断顺利完成 钻孔  我觉得这种钻铣机床 能这样 自己就很满足了      谢谢大家指教攻丝问题

网友A:
可能得边攻边退,不然碎屑排不出,越小越难排,你这种好像只能一直往下到位才反转的,所以应该是搞不了。

网友:
孔打小了,打5.2或5.3 的试下看

网友B:
你打5.1的孔看看,一般孔要比牙大,1.0的牙大0.1-0.2  1.5的牙要大到0.2  2.0的牙要大0.3  还得边攻边退,不然碎屑排不出。或先用头弓,在二弓,最后三弓,一般小丝弓有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得边攻边退,不然碎屑排不出,越小越难排,你这种好像只能一直往下到位才反转的,所以应该是搞不了。

原来这样  那这个钻铣  不是一定 攻丝功能也没用了吗   买时很看重 攻丝功能的  没办法改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打5.1的孔看看,一般孔要比牙大,1.0的牙大0.1-0.2  1.5的牙要大到0.2  2.0的牙要大0.3

谢谢 明天在试验   5.1应该能接受  螺距不会用太大出入  向楼上说的  5.2  5.3   那样的话  螺距就变小了  螺丝安装强度会有不妥呀

网友:
你开的什么转速功丝?一般M6功45#钢开50-150转左右,底孔5.2(不是用5.2的钻头,5MM的钻头也可能钻出5.2的,看磨钻头的功力).同时功丝时加切削油可以是一般的机油,好点用猪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打5.1的孔看看,一般孔要比牙大,1.0的牙大0.1-0.2  1.5的牙要大到0.2  2.0的牙要大0.3  还得边攻边退,不然碎屑排不出。或先用头弓,在二弓,最后三弓,一般小丝弓有三个。

晕,那是手用丝锥!
机用丝锥就一个,一下到底!
楼主注意打底孔直径比标称螺纹直径减去0.9~0.8倍螺距,还有丝锥要用机用丝锥,加切削液

网友:
总体来说,6个的丝还是太小了,丝锥受不住,我以前用手攻都得非常小心,还经常断,更何况是机动攻丝呢!那时候在日本企业,公司用的都是日本的丝锥!
  通常来说,孔为5.2~3,转速慢,边攻边退,加机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这样  那这个钻铣  不是一定 攻丝功能也没用了吗   买时很看重 攻丝功能的  没办法改吗  谢谢

我的机也是这种结构,我曾想过把它改成可以自己边攻边退的结构,但是没有想到较好的办法。
现在只是用机子引一截下去,然后用手攻,这样有时候还要断丝攻呢,总之要小心。

网友:
没用过,不懂!!我顶!!

网友:
M6钻5.3的孔,攻丝的时候加点机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