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请教啦,10分回差的回转工作台可否当A轴呢

楼主(2011-02-26):
RT,我是用杠杆表装在转盘上,打固定座边缘,测出来的,回差是0.5度
这样可以做A轴吗 如果做A轴要在mach3中怎么设置回差值呢
请大家一定要不吝赐教
更正一下,今早发现昨晚没锁紧蜗杆跟涡轮的接触,锁紧以后10分回差

网友A:
应该可以的,记得有网友做的A轴就有0.5度的回差

楼主:
 那mach3里怎么设置呢

网友B:
别往回转.

网友C:
可以,但是要单向走刀,单向转

网友D:
记得林大夫好像提到过,问问他吧

楼主:
今天早上起来玩,发现。。。。是我没锁紧。。。。回差是10分。。。。。 跟某些国产精密谐波减速器一样甚至更好的回差值,估计比洋垃圾谐波减速器还好?

网友E:
可以的,可以设置补偿值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的问题是,那个10分,不仅仅是回差,而且转动到位以后,用力搬动卡盘会旋转10分。。。。。

网友B:
那叫"间隙"好不好,呵呵呵

楼主:
回差10分,间隙有20分。。。。。咋弄呢
试过刹车刹住盘体,间隙倒是没有了,可是转动力矩大了好多

网友F:
可以软件消回差吧。。。。。。

楼主:
不是回差,是虚位。。。。

网友C:
刀一换向,转盘跟着跟着转间隙,所以必须单向洗

楼主:
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