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哥,请教MB的插线的问题!

楼主(2011-02-26):
凯哥,我对MB的接线还有点没搞明白,请指教:
如下图所示:MB本体有三根线需要连接接收机,我的理解是最下面那根线是插在接收机的AILE的插孔上;中间那根线是插在接收机的ELEV的插孔上,最上面那根线有三个插头(分别是红色线、橙色线和咖啡色线),应该对应的是接收机上AUX1、GEAR、RUDD三个插孔。但我没搞明白的是这三根线应该分别对应AUX1、GEAR、RUDD中的哪个插孔啊?

网友A:
    这根信号连接线!   你看看说明书上好多页上有图示!  记不到了!     现在在单位上值班!没在家里!

网友B:
说明书上有啊,,红色的是螺距通道aux1,黄色的是方向通道rudd  咖啡色的是感度通道ge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根信号连接线!   你看看说明书上好多页上有图示!  记不到了!     现在在单位上值班!没在家里!

呵呵,我也在值班哈
论坛里另外一位大哥也告诉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有啊,,红色的是螺距通道aux1,黄色的是方向通道rudd  咖啡色的是感度通道gear

我刚回完帖就看到了,谢谢你哈!

网友:
刚买了一了个,正在调试,祝楼主早日调试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