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白钢条的问题

楼主(2011-02-26):
白钢条是如何切成的 侧端面很光滑不象切的。两边很粗糙好像是切的

网友A:
 白钢是磨出来的! 线切割可以切! 砂轮也可以 !质量一般的白钢硬度在58-62° 质量最好的66-69°

网友:
我有200*12*1.?的白钢片,做刀感觉不是很锋利

网友B:
可能是先切、后热处理,发现有弯曲的白钢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