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太,老衲射了!

楼主(2011-02-26):
前两天换了一副木桨,今天拿出去试飞。
好不容易配平了,就直接装JJ上了,没想到遇到了一对残废,刚飞起来猛得发现居然有1cm的双桨!于是我把飞机悬停在距自己2m左右,与眼睛同一水平的位置上看双桨。
但小弟经验有限,加上我旁边有个小朋友看热闹,我看了半天,也看没出来哪个上哪个下。于是乎2分钟后我准备降落了,说时迟那时快,正当飞机离地1cm左右的时候,突然听到嘭的一声,只见两道白光往JJ左右飞去(还差点吓着旁边路过的MM),我第一反应过来,完了,射了!然后第二反应过来,没人受伤!第三反应:JJ竟然没事!后来我在飞机左右7、8m找到了两个大桨,以及大桨夹!射的瞬间以为是木桨断了,找到残骸才发现原来是大桨夹螺丝松了,两个桨夹一起飞出去了。
第一次啊,真鸡冻!飞了几个起落了,从没检查过旋翼头,这下有教训了!
后来想想,真是走运,人没事&JJ没事!

飞出去的两个桨夹,另一边的螺丝也松了!

飞出去的两个桨夹,另一边的螺丝也松了!

飞出去的零件完好无损!横轴也没弯!垫圈也在!我晕!

飞出去的零件完好无损!横轴也没弯!垫圈也在!我晕!

剩下的秃头!

剩下的秃头!

破桨!

破桨!

来个一家三口!

来个一家三口!

网友:
现在还用木浆....
现在的马达不适合的

网友:
不幸中的万幸!

网友:
对待飞机要像情人一样  有事没事要呵护下

网友A:
飞450开始就没用过木的飞过。跟桨也没多大关系。木的要开直不要不一定会双桨。螺丝我都是用长2毫米的那种,从没射过。反正都能拧进去。只上一次胶,第二次不用,第三次用
。螺丝不换的情况

网友B:
 以后别用垃圾桨了~~

网友:
6楼的,楼主这次射桨,跟桨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450开始就没用过木的飞过。跟桨也没多大关系。木的要开直不要不一定会双桨。螺丝我都是用长2毫米的那种,从没射过。反正都能拧进去。只上一次胶,第二次不用,第三次用
。螺丝不换的情况

飞机到手之后旋翼头以及装好,就没有再去动它,没想到这年头,YT也靠不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别用垃圾桨了~~

这副桨确实比较垃圾,贴了五根条子才勉强配平,但是飞起来还是有双桨!坚决丢弃了!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跟浆没任何关系,你这个射法用什么浆都得射,迟早的事,改3MM吧 放心点

网友:
遇到过跟你一摸一样的问题 这样的横轴 一般在自旋翻的时候射 如果你已经开始练习自旋翻或者已经很熟练了 建议用外丝横轴吧 省心

网友:
上大桨夹螺丝时一定要用胶的!

网友:
射了,JJ没事,有事还能射出去啊

网友:
有惊无险

网友:
不关桨的事,只是横轴螺丝松了

网友:
还好不是灭绝师太。。。
直升机的横轴安装要求很严格的。
1.螺丝或者螺纹孔必须上中强度螺丝胶水。
2.不能上过紧,否则螺丝会受过大的应力导致损坏或者疲劳,而且容易坏1.5批头。大致紧一下即可,不要死命拧。

网友:
换外丝的。没错

网友C:
我的450Sport在昨天也是一模一样的事件,现在只要是上金属的地方都上胶了,怕怕。

网友D:
原帖由
hbld723
于 2011-2-27 14:51 发表
换外丝的。没错
YT的 质量很好 这根内丝外丝没一点关系 外丝的质量不好照样射 我见的多了 就是没上螺丝胶 还要去油

网友E:
没打螺丝胶,全油门5分钟负螺距没射,内丝,只是试一下,在没人的地方自己躲在树后,控上计时5分钟

网友F:
已经备了外丝的配件了,但是手里还有几根内丝的,先用完再说
上胶是一定的!每隔几个起落还要检查检查!

网友G:
不上螺丝胶,小心中飞标。

网友H:
是没上螺丝胶
跟木桨还是玻/碳桨没关系,是没上螺丝胶。
亚拓的说明书里说的很清楚:已组装好的部件不一定上好螺丝胶了,要重新确认。我是一定要拆开,重新上一次螺丝胶的。

网友I:
方丈!老尼有了

网友J:
射向了路边的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