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援船 请教 有图】

楼主(2011-02-27):
如图 大家帮我看看 那种方案比较好 谢谢了

网友:
这么深的桨位,如果被救的船是因为挂到异物而停航的,你这样设计的救援船就会比较危险。

网友:
这套设备是那儿买的,真好

网友:
这种电机哪里有卖,价格多少呢,还不错。

网友:
这套设备真好

网友:
救援船用空气推进较好,不受水草的影响,可用塞斯纳的动力1Kg拉力正好。

网友:
这机器有点喧宾夺主了,

网友:
成本要多少,我的求援船70元(船65元,改装件5元)

网友:
对救援船的起码要求是,动力足够,稳定,可靠,实用,不需要精美的外形和装饰,救得了船才是硬道理.
怀疑你的动力配置.其实有刷380或550做动力就可以了.价廉实用.
你的图没标吃水线,很难确定哪个方案好.

网友:
无错,有刷已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