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调和飞控都是分开的?

楼主(2011-02-27):
为什么所有人的电调版和飞控板都是分开的,集成在一块板子上不是更省事节约成本么?
这样可以节约一些连线和控制芯片,
电机
驱动的那3*4根线引出去就好了

网友A:
要是其中一个电调烧掉了,整个板子不就报废了?

网友B:
也不一定的说
不是出过带电调的无刷电机吗
还有什么三合一,四合一的
当体积重量成为瓶颈的时候
就要整合了
三轴四轴什么的
这个方面的需求不大

网友C:
主要是怕MOS烧掉时会烧坏板子的铜皮吧, 我就见过一次, 如果这样就悲剧了! 四个电调放一块板个人认为是最好的方案!

网友C:
全分开线太多, 难看,可靠性低一些!

楼主:
这样啊,那稍微改一改,把mos管放到版子外侧或者专门弄个小板子放旁边会不会好很多?

网友C:
X650就是MOS管一块板,MCU一块板的电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