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X B6能给AA镍氢电池充电吗?

楼主(2011-02-27):
各位前辈们好!新手来报到了。
刚入手一台IMAX B6,需要给GT3B枪控的8支2500maH的AA镍氢电池以及电车的1800maH、3000maH的两块田宫口镍氢电池充电。

问题是:
1、给AA电池充电,我要用能容纳8支AA电池的电池盒,请问可以同时用B6给这8支AA电池充电吗?电池应该串联充还是并联充?怎样跟B6接线?怎样设置充电参数?
2、给电车用的电池充电,B6上面没有田宫口(这可以DIY),请问怎样接线?怎样设置充电参数??
烦请各位老手和厂家人士赐教,拜谢了!

网友:
1. 可同时充,在电子市场买个8节AA串联的电池盒就ok,很便宜。1800毫安电池我个人视电池好坏一般会用1-2A充,并请注意电池温度;
2. 买个与电池接口相对应的田宫母口,接两根质量好些的正负线,一头连B6,一头插电池就ok。3000毫安同样视电池状况一般可用1-3A充。

如有不对恳请指出

网友A:
B6买回来有很多转接线的啊,说明书上也写了可以充AA电池的。顺便说下我的是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买回来有很多转接线的啊,说明书上也写了可以充AA电池的。顺便说下我的是山寨货
我买的据说是行货,居然只有一本英文说明书。

网友B:
多只电池由于参数不一致,串联充电不好。最好采用平衡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只电池由于参数不一致,串联充电不好。最好采用平衡充

一起购买一起使用的正牌电池是可以串充的,但是在充电前最好用放电器对每节电池放电。Ni-MH电池还没有听过有平衡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