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收机空闲通道的开发问题。

楼主(2011-02-27):
各位好!新手来报到了。
有个关于接收机的问题,在论坛上面找很久也没找到答 案,万望各位高手赐教!
大家都知道接收机每通道三条线的功能是:黑色是负极、红色正极、另外一条是信号线。
但这个概念很宏观也很模糊!就是具体不知道发射机发出信号时,接收机对应的通道三条线的电平是怎样变化的?哪位高手有接口的具体资料劳烦发份上来,谢谢!
举个例子:摇控电动车一般只用到两个通道:通道一是方向、通道二是油门。枪控是GT3B,有三个通道,我想开发第三个通道DIY灯光,要求很简单:按下第三通道的开关,灯亮;松开开关灯灭。请问怎样接线?
高手们见笑了,谢谢指教!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你用6通道的直机控与接收机

网友:
我刚明白你说的

你有空闲通道?接个舵机.舵轮上接个微动开关.开关接灯光ok

网友:
油門 方向 油針 兩個壓浪板.

网友A:
接收机输出信号是1ms-2ms的脉冲信号,想控制灯光,简单的办法是接个舵机,用舵机控制一个开关,或者自己设计一个电路把脉冲信号转换成开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输出信号是1ms-2ms的脉冲信号,想控制灯光,简单的办法是接个舵机,用舵机控制一个开关,或者自己设计一个电路把脉冲信号转换成开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