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星制作求助

楼主(2011-02-27):
这几周,我制作了一架北极星,翼展94CM,起飞重量780克,用的是2212KV1400的电机和7060桨(也试过8040三叶桨),30A电调和1500mah的3S锂电。(全套动力用在翼龙上表现很出色)

经过两次试飞,现在遇到几个问题:
1.最大的问题是飞不起来,机头抬不起来,我试图压低推力线但没有成功。

2.遥控距离太短,大概在100米左右飞机就失控了,用的是72M的TDF-6A。飞机上的接收天线一直没地方放,目前是把它从机身中间拉到尾部,途径电调,和电机动力线并排,然后穿过水平尾翼往上翘起。天线被打湿后,效果估计也受影响。知道这样的布局不好,但实在想不出别的好方法可以布置这80cm的天线。

请做过北极星的模友来谈谈你们的解决方法。

楼主:
顶一下吧

水机就是麻烦,今天没飞起来还翻了个底朝天,还好马达能转,一开始方向舵也还听话,但马达一次只能游1秒,方向舵后来故障了。最终飞机还是游回来了。现在所有电子设备包括拆开的舵机,都在干燥箱里呆着。

网友A:
我第一只北极星,翼展70,用2212 2200kv 7060桨,起飞重量也是750克左右,水面滑跑5迷内就起飞,起飞后半油多点飞,挺爽的,你用1400kv,我想是速度不够的原因。

网友:
我的北极星也刚做好,还没试飞呢,呵呵,还是继续等高人来指点迷津吧,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只北极星,翼展70,用2212 2200kv 7060桨,起飞重量也是750克左右,水面滑跑5迷内就起飞,起飞后半油多点飞,挺爽的,你用1400kv,我想是速度不够的原因。

这样的配置电机电调还有电池基本是一次性使用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这就是正解,我也用过1400KV  6030桨  1300MAh电池,飞机全油门有抬头现象,就是不能离水,最后还把电池搞了大肚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正解,我也用过1400KV  6030桨  1300MAh电池,飞机全油门有抬头现象,就是不能离水,最后还把电池搞了大肚子!!

你这样的动力就真有些不足了,不能离水情有可原,但是这么低的负载下电池还胀气,必然不是电流过大造成的,找找其他原因吧。对500克全重的飞机来说,用2208 kV1800电机配合6030桨或者6×5E快速桨就可以轻松起飞了。

网友E:
一般来说:3S下电机配桨

KV2600 5寸桨
KV2200 6寸桨
KV1800 7寸
KV1400 8寸
KV1200 9寸
KV1000 还是9寸
KV900  10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3S下电机配桨

KV2600 5寸桨
KV2200 6寸桨
KV1800 7寸
KV1400 8寸
KV1200 9寸
KV1000 还是9寸
KV900  10寸

跟电机大小也有关系的。小型电机扭力小,配桨稍大一号,电流也不会很大。比如2208 kV1500电机可以上8寸桨,电流还不如2212 kV1400上8寸桨的时候大。

2212 kV2200 最好是上5寸桨,当然象GWS EP6030那样的低负载6寸桨也没什么问题。再大的电机,kV不超过2000的上6寸桨才比较靠谱一些。

楼主:
看各位的回复,感觉动力配置上是有不足之处,尤其是现在的机身是放大后的。尽管推力都有700多克,在2212KV1400这样的电机上,感觉8040×3能达到的速度还不如7060。因此在第一次试飞7060折桨后,第二次试飞8040*3时,起飞的情况还要差一些,就没起来过,而第一次试飞是飞机一起来头就向下,像是在打水漂。

不过72M天线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各位的北极星都是2.4G的吗?

楼主:
顺带汇报一下防水舵机的制作情况,今天把四个舵机都做了防水,其中一个舵机泡在杯子里1个多小时,还不时的转动两下,结果工作完全正常。

防水的方法参考了论坛上的方法,用密封胶封闭了舵机周围的缝隙,线路板上也涂了胶,输出轴则用锂基润滑脂封闭。这样将来有什么故障也方便拆开来修。要注意的是螺丝孔也要涂密封胶,舵机连线接缝要多涂胶,一开始由于没做好这两处的防水,舵机在水里抽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配置电机电调还有电池基本是一次性使用了。

我的都用来很久了,配7060桨的确有点过载,主要是以防有时候要急拉救机的,平时就3秒钟起飞时大点的油门(3/4油门),其他时间都是半油飞的,不会对电池有什么损害。
另外:板凳朋友的水机好像没有翼尖的小水鞋,这样是飞不起来的,滑跑时不能把机翼托离水面。

网友F:
我做过3架,讲讲我的体会。我用xxd2212 2600kv 50*50桨,30a电调 3s2200mah。感觉挺有力。你的翼展不是74cm标准翼展属于超大,用2212级别电机有可能小了。建议换大功率电机并正确配比kv和桨。用1500电池明显头轻。电机功率小,翼展大水中起飞阻力成倍增大,所以你飞不起来。就这么简单。你改标准尺寸,压住头,就可以很好起飞了。如果不改尺寸,建议换更大功率的电机试试。
另外说明一下,这个飞机图纸的推力线非常ok。不需要改动。

网友G:
哇 你们的鸡鸡是不是重点了 我包电池才477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3451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哇 你们的鸡鸡是不是重点了 我包电池才477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3451

我也很郁闷啊,应该是KT板材料和大小的问题,我已经不用热胶,尽量用泡沫胶,201胶和708胶了,除了尾翼的安装位加固花了20~30g,额外用了一片碳片5g,其他的都是不能省的重量。当然,舵机比你多一个,占了13g。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做过3架,讲讲我的体会。我用xxd2212 2600kv 50*50桨,30a电调 3s2200mah。感觉挺有力。你的翼展不是74cm标准翼展属于超大,用2212级别电机有可能小了。建议换大功率电机并正确配比kv和桨。用1500电池明显头轻。电 ...

嗯,我现在考虑多加一节锂电池,4S了应该能飞起来了吧。电调30A会不够吗?

楼主:
哈哈,今天仅靠3S的电池终于能飞起来了。要说飞机和之前有什么区别,就是去掉了动力线上的两组多余的插头插座。现在是电调的电源线足足有半米长,接T插到位于机头的电池上,输出线则老样子香蕉插接电机。不过,两次起飞两次炸鸡,第一次头朝下从6米掉在了岸上,8040*3折断,飞机外伤很小,内伤震坏了许多KT板的接缝,这导致第二次试飞后,底仓变成游泳池,进水。第二次则是一头插进了水里,等游回来一看,一边副翼的连杆消失了(z字连杆,舵脚那头松了就掉了),身边没带配件只好打道回府。后来总结下来,机头太轻导致起飞后大幅度抬头是主要原因,而我一看到飞机抬头,生怕到了高处没法处理,就立即松油门,然后低空坠机。另外,这飞机和翼龙的操控感觉相差甚大,没掌握好,也是一个原因。

回家后把所有的原Z字连杆全部换成了大头钉连杆,那个消失了连杆的副翼舵机发现扫齿,更换。

楼主:
顺带汇报一下起飞前做的距离测试吧。测试条件:TDF-6A 72M遥控器在桥中央,发射天线朝上,距离河面5米左右,由LP控制,河宽100米,我沿着河边走,河边有柳树。

测试结果如下:
1.接收天线水平放置,也就是和发射天线垂直,遥控距离100米。接近100米前N个舵机在抖舵,但幅度小时间短,应不影响飞行。超过100米,接收机静默。下同。
2.接收天线自然下垂,也就是和发射天线平行,遥控距离350米。

经过以上测试,决定主翼上打一个孔,把接收天线塞到了主翼下面。起飞后,就会自然下垂。实际效果也比以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