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v5.5 Y3轴(增加了调试试飞短视频)

楼主(2011-02-27):
KKV5.5的飞控收到了已经安装在Y3的机架上,也已经调整的机子不再抖动了,家里地方小,外面下着雨无法出去试飞,唉,期待好天气,先看图,调试试飞了几段很短的视频,陆续的上

网友:
哪里有KK的板子卖??

楼主:
淘宝上就有

网友:
怎么搜啊,这不是三轴吗

网友:
买了这个飞控板,还得配啥东西才能飞啊,最大载重多大啊?

楼主:
图片里都有,慢慢看

网友:
新西达电调?线性不太理想,用在固定翼上还行,不知用在多轴上会不会不稳啊?

网友:
速度够快的啊~这板子刚上市没多久.....有组织团购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KKV5.5的飞控收到了已经安装在Y3的机架上,也已经调整的机子不再抖动了,家里地方小,外面下着雨无法出去试飞,唉,期待好天气,先看图

请问~~~~LZ  遥控器设置是直机模式还是固定翼模式?

网友:
三轴?很新鲜的玩意儿

网友A:
在 KK飞控板(官方版)V5.5 和 KK飞控板(EASY更新版)V1.0 之间犹豫

网友:
楼主手好了吧。趁这几天不能飞,多让手休息一下。
顺便问一下,你这个y3用的是什么样的桨?
之前听说3轴的可以是三个同向的桨,当时也没细观察,看了你的这个知道是前面两个得一正一反了。

网友:
3轴可以3个都用同个方向的桨,靠后面的电机角度来抵制反扭力。效果好还是用正反桨,多轴KK5.5板即将少量到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固定翼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关心,3轴用的2212KV1000的电机,1045浆,一反2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 KK飞控板(官方版)V5.5 和 KK飞控板(EASY更新版)V1.0 之间犹豫

和楼上一样,上次在淘宝上看到了,我就问店主.但是还是没问出个所以然来

楼主:
再上视频

网友:
你的方向的感度是多少啊 我的尾巴锁的不是太好

网友:
我的也是KK5.5.+轴的。比你的稳一些。呵呵。三轴还得加舵机。还是简单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