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9X2控,KDS平衡仪

楼主(2011-02-27):
帮朋友在450上装了一个KDS的平衡仪,JR9X2控,第一次用JR9X2,摸索了控终于其它设定都已经没问题了,试飞了平衡仪也能工作了,就是想用一个三位开关控制平衡仪的分别在定位模式,平衡模式,手动模式下工作,感度绿色线已接入接收机的第8通,开关功能也已设为三位开关了,但无论开打那个方向,平衡仪都是工作在定位模式,如果要改变模式,只能在电脑软件里调整平衡仪感度正负值来改变工作方式了,但不是在控里调这样就不方便了呀。说明书中有一句话说把这个开关设分别设定为正负零值,请教这个开关应该怎么设正负值,谢谢!

楼主:
汗,这么久也没有指点呀,连我发邮件给KDS也一直没回应,对这个售后有些怀疑呀,JR控的功能这么多天我也摸得差不多了,开关也能设了,但就是不切换不了,罢了,就换回FU的控来试试吧,结果还是一样不行呀。难道是平衡仪的一个设计缺 陷?一脸无奈呀。

楼主:
在这里不得不K一下KDS了,这个平衡仪说明书有两处是严重的错误来的,第一,那个十字盘的舵机编号不一致,一个从上面看,一个往下面看,编号应该是不一样的,但这里编号一样,那就导致在调整正反的时候无论如何都调方向都不对的。第二个是这个平衡仪感度线的颜色标注错误,蓝色才是平衡仪的感度线,绿色是陀螺仪的感度线。第一个错误发现得早改过来可以正常使用了,但就是用开关切换不了模式,困绕了我两个多星期,发邮件问KDS,没回复,回商家也不知如何解决,在坛上泡吧,终于在论坛上在“SEIFER”模友的帮助下才知道原来是说明书把感度线标注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