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仁兄,GY520陀螺仪安装的时候不加减震钢片可以 ...
请问各位仁兄,GY520陀螺仪安装的时候不加减震钢片可以吗?

楼主(2011-02-27):
请问各位仁兄,GY520
陀螺仪
安装的时候不加减震钢片可以吗?

楼主:
我是往油机上面装的

网友A:
加减震钢片要好些

楼主:
但是加了减震钢片会有金鱼尾,把减震钢片去掉就没有了,又担心尾舵机受不了

网友B:
还有加钢片会金鱼尾的啊!

楼主:
你长见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