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摸友关于26CC汽油机点火问题

楼主(2011-02-27):
26CC汽油发动机点火线圈火花极弱,换新火嘴无改观,着车后运行3-5分钟断火,取出火嘴接线空转发现根本无反映(无火),但停转10分钟左右电力供应正常能着车!
      船是自己装的前几次跑没问题,用的是华盛发动机(有名割草机),请问各位摸友帮忙诊断原因!
      另请教:点火线圈是否26CC的机器都是通用的,买什么品牌的好(性价比高的),有买过的请给个连接!

网友:
对汽油机不太懂,学习中

网友A:
有可能是磁电机里的电子元件热稳定性太差。

网友B:
检查一下飞轮和发电铁心之间的距离,一般要求在0.4mm左右。通俗点说就是这个间隙越小越好。
此外检查火花塞点火情况时应该将火花塞挨着金属机体,因为机体为负极打铁,否则电路无法连通。
另外检查一下火花塞上面的接线头,里面是否有油,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磁电机里的电子元件热稳定性太差。

有得维修吗?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飞轮和发电铁心之间的距离,一般要求在0.4mm左右。通俗点说就是这个间隙越小越好。
此外检查火花塞点火情况时应该将火花塞挨着金属机体,因为机体为负极打铁,否则电路无法连通。
另外检查一下火花塞上面的 ...

测试的时候是按你指示做的,但能打着,5分钟自动死火!

网友C:
乾燒5分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乾燒5分鐘?

有负压泵,泵水降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的时候是按你指示做的,但能打着,5分钟自动死火!

我的意思让你确定一下死火到底是磁电机的问题还是化油器的问题,死活后在取出火花塞检查点火情况如何?还是没有火吗?
如果确实是这样,那就得换磁电机的点火线圈了……
我更怀疑是化油器的问题……化油器上面接了两个管,一个是主油管,另一个是溢油管,启动前用橡胶皮碗排完气之后把溢油管拔掉,然后再启动一下看看。

网友:
他都跑过几次了,应该不是楼上说的问题

网友D:
检查回压孔,上次我的就是回压孔堵了,跑一会就明显没力自动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回压孔,上次我的就是回压孔堵了,跑一会就明显没力自动熄火

今晚下班回来清洗了化油器,还是发现同样的现象,可能是点火线圈出故障了,有时OK有时就没电,惟有更换个点火线圈试下了!

网友E:
把化油器的底座换成金属的,可能是变型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化油器的底座换成金属的,可能是变型漏气。

有可能哦!那里有金属的化油器底座卖呢,请指点!
今晚下班准备将刚买到的点火线圈装下去试试!

楼主:
感谢各位摸友的指点,今晚发动机已基本恢复正常(吾知是米真的正常,因为没出去跑),所谓正常是怠速正常,运行20分钟无熄火想现象象(有短时间试过全油门)
总结:没换任何零件,原来是点火线圈触点上被磁灰占满,加上间隙有点大导致磁力不足火极弱,热机后无磁性发电,现清理及调整间隙后恢复正常,易着车,怠速稳定高速正常!非常感谢各位摸友!:loveliness:

网友(2011-05-12):
还有这样的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