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前鸭翼和机翼混空

楼主(2011-02-27):
请问怎样前鸭翼和机翼混空  方向问题  拉杆 鸭翼向上 机翼舵面向下吗????  这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
是啊,最近做个阵风,也有这个问题,帮顶,希望能得到答 案

网友A:
按LZ的图这样动作就是爬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LZ的图这样动作就是爬升。

   :loveliness: 我问的正是如果爬升的话 舵面方向对了没!

网友:
我的方案
三角翼模式加一个鸭翼
设置一个混控
升降-Aux,也就是任何一个辅助通道。然后鸭翼接到你设定的辅助通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画错了, 要爬升 后边的机翼也得往上翘。

给你看个视频

         :loveliness: 谢谢

网友:
刚才弄了下,5楼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6楼:1.  爬升、俯冲时会不会过于灵敏?
         2.  与LZ的图的降落模式不能兼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