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25用的电调发热问题

楼主(2011-02-27):
425的动力配置是 hy电机1400kv
                            电调是JR hacker70A
原配齿轮        电机齿是14T
切3d模式  没飞什么动作 就是倒飞而已  两分钟就电调过热保护  下来后摸电机是温热  电调就很烫 电池没温度
对了 电池是花牌 2600mah 25C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给电调加散热

网友A:
我都是买内存散热给450和200用
我的425用80a的电调 不热,电机倒是有的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买内存散热给450和200用
我的425用80a的电调 不热,电机倒是有的温热

用的是好盈铂金80A吗?什么电机来的

网友:
功率虚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好盈铂金80A吗?什么电机来的

原厂1400k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