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425的螺距数值

楼主(2011-02-27):
我的425如果螺距大于+-11时就会有干涉,如果同时打循环螺距,下面十字盘会卡主轴限位器。上面十字盘会顶在向位器的两奶柱上。

网友:
我的没有啊

网友A:
我用的正负12,循环螺距 正负10度,没问题啊

网友:
wq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正负12,循环螺距 正负10度,没问题啊
你飞的是无副翼吗?好像有副翼按你这个螺距不行哦,我的425和朋友的,循环螺距大了就干涉,难到不是一批货?还是安装方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