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環奇四通直升機接收~有一電機通道不動作

楼主(2011-02-27):
某日~將直升機抓在手上空轉~忽然~!啪!一聲~有一個電機不動了~原本想說是電機燒掉~更換電機後一樣不會動~現在接收只有1個電機通道可動作~目視電調都正常~其餘通道也都正常~請問各位大大~這要怎麼修壓~>"<~~(圖片約7點補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日~將直升機抓在手上空轉~忽然~!啪!一聲~有一個電機不動了~原本想說是電機燒掉~更換電機後一樣不會動~現在接收只有1個電機通道可動作~目視電調都正常~其餘通道也都正常~請問各位大大~這要怎麼修壓~>" [/quote
电机驱动管烧了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型号报上,我有852,驱动管是6694

楼主:
請問電機驅動管是哪個阿~有辦法加大容量嗎~~謝謝您

网友A:
驱动管如下图所指位置:

在你所提供的图片看不清管驱动管的具体型号,估计是AO4420、IRF7413等电流为10A左右的驱动管。
出现裂纹的元件是二极管,型号是SS24的肖特基二极管,这里起续流作用——泄放掉马达产生的反向感生电压从而保护相关电子元件。
不知你有无万用表这类检测仪表,若暂无,可先将这出现了裂纹的二极管从电路板上去除,接上马达、电源后试试,若马达能转动了,则驱动管尚未烧毁,只需按下述的方法修复电路即可。若还是不能正常转动的话,则可判断驱动管已烧毁了,需更换驱动管。
修复烧毁的二极管时,若无同型号的二极管,可将1N400x系列的普通二极管的引脚弯折后焊接于原位来替代。焊接时勿忘辨清正负极!
想加大电流,可采用驱动电流更大、开启电压相同、体积外形也相同的大功率驱动管,如IRF7832(驱动电流为20A)。
或采用并联(两片驱动管叠焊)法,使每路增加一片同型号的驱动管而实现电流增倍。

楼主:
感謝黑人大大詳細解說~可否再請問~有法子可以讓這個接收機耐11.1V的鋰電嗎~~爬了個文~感覺不是很懂~~自己又不是學電子的~麻煩您解說了~~

楼主:
對了~~我有電表~~請問要如何量測SS24的肖特基二極管呢?~此二級管哪邊是正級啊>"<
目前手上有一個1N5819~用這個替換可以嗎?
還有可以請大大您大約說明一下這個接收機比較大的元件是什麼東西嗎~
真是謝謝您了

网友:
本人只会飞 不会修,找个修电视机的或者修手机的他们会帮你搞定的

网友:
黑人大叔好

引用 网友A:
驱动管如下图所指位置:
在你所提供的图片看不清管驱动管的具体型号,估计是AO4420、IRF7413等电流为10A左右的驱动管。
出现裂纹的元件是二极管,型号是SS24的肖特基二极管,这里起续流作用——泄放掉马达 ...

和我的4合1一样,驱动管6694,肖特基二极管就是SS24

楼主:
感謝回答~^^~來試看看~

楼主:
請問這個肖特基二極管(1N5819)適用嗎?哪邊是正級?(SS24哪邊是正級)file:///C:/DOCUME%7E1/huang/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png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這個肖特基二極管(1N5819)適用嗎?哪邊是正級?(SS24哪邊是正級)file:///C:/DOCUME%7E1/huang/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png
IN5819是1A的,电流比SS24小,上面有白线的一端为阳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5819是1A的,电流比SS24小,上面有白线的一端为阳级。

错了吧……
请参看下图:

另:请仔细检查爆裂的二极管旁的电路板走线(铜皮),看看是否有熔断的现象(这个电路板常出现这个问题)。熔断了的话找导线连上予以修复。

楼主:
我有編號5~10
可以告訴我這是什麼東西嗎?
謝謝您

网友:
编号5:接收机高频电路中的可调谐振电感;
编号6:接收机高频电路中的陶瓷滤波器;
编号7:中频电路中的455KHz滤波器;
编号8:双运算放大器,通常的型号是LM358或LM393;
编号9:低压差5v稳压集成电路,常见型号为CX111--5.0;
编号10:钽电容,规格为47μF/10V;

网友C:
急救

黑人大哥,我的环奇852双桨直升机4合一接收机通电后指示灯亮(红灯状态),正常状态是绿灯,现在开机一直是红灯,在此状态遥控左右舵机和前后舵机都有动作,但是飞机电机没反应,当初陀螺传感器损坏过我已换新,换新后玩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出现故障以为是陀螺又坏了,但更换后还是不行,烦请指点一下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人大哥,我的环奇852双桨直升机4合一接收机通电后指示灯亮(红灯状态),正常状态是绿灯,现在开机一直是红灯,在此状态遥控左右舵机和前后舵机都有动作,但是飞机电机没反应,当初陀螺传感器损坏过我已换新,换新 ...

你的,油门微调的问题,必须最低的干活(高一点也可以,电机不转就可以)

网友:
现在是电机没发启动,飞机不起飞,但是遥控方向舵机都有动作,另,指示灯为红色的,现在不能显示在绿色状态下,我查了电机驱动电路元件都是好的。不知道还那块电路有问题,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LS按我的方法试一试,一定可以,红灯亮电机不转,舵机动就是4合1油门保护了,油门微调!!!!!

网友D:
油门微调!!!!!最下

网友E:
以前也有个 和lz 一样的4合一 是环奇806的 故障是舵机可控 电机不转,那时也请教了黑人,他耐心的指导了我好久,在此感谢.由于本人电子盲,没有弄好.
结果当尸体出给模友后,模友告诉我,这个4合一是好的,问题就是简单的油门反向.    你这个肯定不是反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