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2K4的兄弟你们的进刀量

楼主(2011-02-27):
车45#钢车外圆你们每次进刀量是多少啊?

网友:
我的不是2K4不好讲。我的应该根K4差不多大吧。我进刀0.3

网友:
我有2k4,但不知道有没有车过45号钢

因为不知道钢号。
车过304不锈钢,就是做餐具那种钢吧。用机夹车刀的刀粒,高速挡,功率打到75%左右,加工20-30mm直径的外圆,进刀0.2-0.4表现尚可。0.5应该也能走。
你的问题大概也和加工直径有关,如果车50mm的钢棒,进刀可能要降到0.2了,而且必须要挂低速挡。

网友:
 45号钢进刀2.5毫米的飘过(直径一刀减5毫米)

网友:
我的2K4,用锋钢锯条改制的车刀车不锈钢,一次进刀可以达到1.5毫米,也就是说钢棒直径一下子减小3毫米。观察切屑宽度最宽可以达到2毫米到2.5毫米。经常切不锈钢,不用冷却液,转速要低,低转速切削轻松,噪音很小。转速太高车刀受不了,噪音变大。
   很少车45号钢,记得有一次车一根从电动车上拆下来的转轴,直径20毫米的,应该是45号钢的,一次进刀3毫米,唰唰地,跟切豆腐似的。
   个人体会是车刀角度要刃磨正确,刀刃要磨得锋利,刀尖高度严格对准回转中心。主轴转速较低为好,进刀量大小的确定是先试切,观察刀尖温度上升情况,注意噪音状况,感觉车刀和电机能承受,就可以确定进刀量了。如果发现刀尖处冒烟,电机噪音变大,需要减小进刀量。总的原则是保持切屑轻松的状态。不要让车床太吃力。

网友:
直径小的时候可以大一点,直径大就悲剧了

网友(2011-06-09):
我是210最用焊接刀车床高速   。进刀2.5或者3  薄薄的刨花是蓝色的刷刷的往外跑。看着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