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91hz-r 如何调?哪里有教?

楼主(2011-02-27):
OS 91hz-r 如何调?哪里有教?

网友:
请参考铁汉的91H调整日志http://www.rcmania.hk/?c=article&d=views&id=91

网友:
貌似也H得调法不一样的吧!HZ-R是带泵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91HZ-R只是多了DRS系统,双油针调教方法还是相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91HZ-R只是多了DRS系统,双油针调教方法还是相同的

OS91HZ和现在的OS91HZ-R油针调试是两码事,不要觉得都是一样的啊!新款带泵的和YS调试方法接近,和原来HZ系列的都不一样
楼主:OS91HZ-R的油针是这样调,1.25圈磨合4个起落,完了将长的高速油针收到1圈,短的中速油针0.85圈,定速1900-1980之间,一般3D足够飞行!
我的油针是高速0.85圈,中速0.8圈收2格左右,定速1960!温度刚刚合适,动力很好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OS91HZ和现在的OS91HZ-R油针调试是两码事,不要觉得都是一样的啊!新款带泵的和YS调试方法接近,和原来HZ系列的都不一样
楼主:OS91HZ-R的油针是这样调,1.25圈磨合4个起落,完了将长的高速油针收到1圈,短 ...

学习了!!

网友:
不同油品..不同比例.地方也有所不同.排气呢更為重要.富点油安全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S91HZ和现在的OS91HZ-R油针调试是两码事,不要觉得都是一样的啊!新款带泵的和YS调试方法接近,和原来HZ系列的都不一样
楼主:OS91HZ-R的油针是这样调,1.25圈磨合4个起落,完了将长的高速油针收到1圈,短 ...

这么贫估计新的会烧的很难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贫估计新的会烧的很难看的

你有用过OS91HZ-R?把你的配置和参数法上来看看!我的怎么没有烧呢?很奇怪啊,连NICK MAXWELL的也没烧。。。油针都是一样的,油料很关键!国产油这个油针肯定烧得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