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4的公制螺纹范围能改到4MM或以上吗?

楼主(2011-02-27):
如题

网友:
能啊,改成数控就哦了呵呵

楼主:
不改数控的前提下能有简单的方法实现吗?

网友:
要自己测量揣摩一下,自己设计一套齿轮。理论上不难,就是要花点脑力。首先要确认现有的丝杆的螺距是多大的,确认现有传动链路里哪个齿轮可以固定不改的,剩下的要改的大概只有2-3个齿轮。定好后网上找人做,应该也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改数控的前提下能有简单的方法实现吗?

很简单的办法就不用想了,都是机械传动的东西,改参数当然要修改硬件配置了

改数控的好处就是一次性,以后就方便了,复杂的曲线截面也不怕

网友A:
有个挺严重的问题

4mm螺距太长,车这样的的螺纹,主轴没转几圈,车刀就走到头了。估计实现起来不现实,走得太快了,没有时间停车,要是主轴转很慢,扭矩要很大才行。这样电机到主轴的变速比要很大,要改的东西太多。还是放弃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4mm的螺距太长?那加工几十甚至几百的螺距(绕度)怎么办?真心的问,没其他意思。

网友:
哥哥

我怎么觉得你们是在讨论怎么拉膛 线

网友:
呵呵

引用 网友B:
4mm的螺距太长?那加工几十甚至几百的螺距(绕度)怎么办?真心的问,没其他意思。

你现在是讨论用2k4来加工4mm螺纹,所以就有这个问题了。至于“加工几十甚至几百的螺距”那肯定是其他的设备的事情了。2k4干不了,就算是改也不好改了。理论上能行,但不实用。

网友:
合理的使用挂轮是可以实现的

这是我的车床挂轮情况,最后一行是把60/120的反挂,获得2:1的传动比,120齿就成了240齿的了。
这是一档的螺距表,二档是一档的二分之一

网友:
螺距太长,改数控恐怕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mm螺距太长,车这样的的螺纹,主轴没转几圈,车刀就走到头了。估计实现起来不现实,走得太快了,没有时间停车,要是主轴转很慢,扭矩要很大才行。这样电机到主轴的变速比要很大,要改的东西太多。还是放弃吧!

手摇可以,有先例

网友:
是的是的!想起来了!

引用 网友C:

手摇可以,有先例

坛上总是有高人!

网友:
加工较长的螺距 第一改成数控 第二 其实不用车刀加工 用动力刀头 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
活塞上要涂上碳铅笔末作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