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都搞四轴呢? 我感觉三轴不是就够了吗?

楼主(2011-02-27):
类似直升机的 CCPM 的原理不是挺好吗?

省一套动力还省点成本,也提高了可靠性。。

网友:
是啊,我也想不通

网友A:
看样子你还没有明白四轴!
少了一个轴,多了一个舵机!结构复杂多了。
四轴的好处就是结构简单,不需要舵机等活动部件。

网友:
其实轴的个数多一些反而可靠,第一如楼上所说没有活动部件,第二万一有某一台马达坏了还可以靠剩下的来平衡

网友B:
三轴是6个桨·····     上下两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轴是6个桨·····     上下两层的····
那么这个呢?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3211&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你还没有明白四轴!
少了一个轴,多了一个舵机!结构复杂多了。
四轴的好处就是结构简单,不需要舵机等活动部件。

是的

网友:
螺旋桨是正桨,反桨为一套的,所以桨叶数为偶数,桨叶数为奇数的不好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十字形分配,比其他形式算法简单,就像直升机的十字斜盘和CCPM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你还没有明白四轴!
少了一个轴,多了一个舵机!结构复杂多了。
四轴的好处就是结构简单,不需要舵机等活动部件。

还是不明白,
3轴也不用舵机啊。。直接控制电机加减速不就行了?。。原理类似 CCPM斜盘。
算法肯定比四轴复杂点,但现在来看应该也不是啥大问题,直升机CCPM控制都多少年了。。

网友:
三轴平衡反扭很难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
3轴也不用舵机啊。。直接控制电机加减速不就行了?。。原理类似 CCPM斜盘。
算法肯定比四轴复杂点,但现在来看应该也不是啥大问题,直升机CCPM控制都多少年了。。

假设三轴用三个大小和螺距的桨,并成Y型布局。三轴都固定,只能控制转速。
为了俯仰,尾部电机必须转动,引起的扭矩差只能通过调节前两个电机转速来平衡,这样左右的升力就不平衡了,必然导致飞机倾斜、横滚。因此三轴固定的方式无法运动,要么前两个桨变距,要么尾桨自己倾斜平衡扭矩。无论如何,舵机比不可少。
所谓的Y6布局,实际上是3个共轴反桨的组合,这种布局从1-n随便怎么布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