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933抖舵的修复】

楼主(2011-02-27):
我的3个MD933十字盘舵机已经服役1年了,炸机无数,性能还行,只是其中一只换了尼龙齿。。。最近发现有2只通电后就不停的抖舵,幅度还挺大的,悬停时要不停修正机子状态,不修是不行了,于是。。。

第一步,拆开舵机。。。看图,舵机刚好用了1年

网友:
前排插入!

楼主:
第二步,拆掉所有齿轮,包括电位器上白色塑料薄片,露出触点和碳膜,用一种在电子城里买的“精密电子清洁剂”,对着触点和碳膜喷一下,在清洁剂未干时,转动电位器十几次。。。然后盖上塑料薄片和齿轮,通电测试,噢!真的一点不抖了。。。2只抖这样处理后,装好悬停测试。。。哇!终于明白什么叫稳定啊

楼主:
本次主角--“精密电子清洁剂”,十几块钱一瓶,电子城有售:loveliness:

网友:
酒精,汽油都可以清洁电位器,方法跟LZ一样

网友:
据说还有  WD-40 也行的

网友:
我也是这样处理华科尔的wk3-4舵机的!很有效!

网友:
有效,但是坚持不了多少时日,会继续抖下去的

楼主:
酒精是可以的。。。汽油带腐蚀性,不敢用。。。WD-40带油性,不知会不会影响触点和碳膜的导电性?

网友:
插入~强势插入~

网友:
单是清洗熬不了多久~

网友:
用“妇炎洁”洗洗更健康

网友:
NND,我的一个933昨天空中死了,炸得挺惨。。都没抖舵,直接死。
视频实录:

原尺寸地址
http://chenzhang.com/flv/2011_02_26.html
飞机下面就是水塘,我还不敢关油门直接下来,追出去一段路,后来机翼打到楼才下来。

损失大桨、刹车盘、脚架、尾管、尾轴、升降舵机、电池板、主轴、横轴、前伞齿,大齿盘因为熄火早竟然完好。电池有些炸变形,但是使用没问题。头罩也有部分裂纹。

家中无933库存,现在升降舵是DS410M担当。DS410M是完全兼容933摇臂的,直接换上去就行。但是一定要用控调好舵机的行程和微调,否则CCPM混控一致性差,飞起来就不给力。

MD933+DS410M跨界混搭风~~~

网友:
以前我控的电位器不好 悬停的时候老师抖 喷过WD40 好一点 过个一两周就又复发了 后来干脆把电位器换了就彻底解决

楼主:
分析抖舵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电位器触点与碳膜摩擦,产生一下粉末,使触点与碳膜之间的接触不良,电阻值不稳定,就是停在某一个点上的电阻值不是唯一,舵机老是要寻找定位点所致。。。如果是这种原因的抖舵,上面的方法可以解决,但不是彻底的,因为碳膜已经有磨损了。。。最彻底的是换电位器,或者换舵机

网友A:
請問奌解還用电位器, 不可以用以前机械滑鼠內光學感應部份取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奌解還用电位器, 不可以用以前机械滑鼠內光學感應部份取代?

成本问题,高精度的光学电位器很贵的~

网友:
933没飞几个起落就悬停位置抖舵,拆开,用手把电位器轴来回转个十来下,居然不抖了。

网友B:
电位器是否可把触点向外或向内移一点,这样让触点磨擦新的碳膜层,就会较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是否可把触点向外或向内移一点,这样让触点磨擦新的碳膜层,就会较耐用了。

理论上可行,只是这个电位器比较小,而且触点是两边连接的,想上下移动比较难。。。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就是不明白,幾塊錢一個机械滑鼠, 裏面已經兩個光學感應, 有 800dpi 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明白,幾塊錢一個机械滑鼠, 裏面已經兩個光學感應, 有 800dpi 精度!

难道说运用到舵机上?稳定性又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明白,幾塊錢一個机械滑鼠, 裏面已經兩個光學感應, 有 800dpi 精度!

国产已经有了无电位器的舵机,但不是光栅,是霍尔器件。。。“蓝箭”的,淘宝价2XX-4XX。

网友D:
“蓝箭”哈哈哈~~ 死舵无数的要命品牌。。。 恒吉都干不过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箭”哈哈哈~~ 死舵无数的要命品牌。。。 恒吉都干不过他。

没用过,只是它的无电位器舵机,好像技术比较先进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明白,幾塊錢一個机械滑鼠, 裏面已經兩個光學感應, 有 800dpi 精度!

那个800DPI不是指光栅转一圈的精度,而是鼠标移动一英寸的精度,鼠标移一英寸时那个光栅不知滚多少圈了~
看你的图,那两个光栅最多一圈只有十几点的分辨率~

网友:
技术比较先进,死舵则是任何厂家无法企及的,只要你敢用,它就敢死给你看。。。。
贴身飞700,舵机一死,机主就得一起走。。。。共建绿色和谐,尘归尘土归土。

网友:
等了这么久恒吉 升级电位器咋还没动静啊?

网友:
我也等得2个新933又抖舵了。。。还不出来。。。唉~~

网友E:
所谓精密电子清洁剂,就是仿造的WD-4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谓精密电子清洁剂,就是仿造的WD-40吧

NO,NO,NO。。。WD-40是油性的,精密电子清洁剂是水性的,估计有酒精,带挥发的。

网友F:
2011版新款MD933我公司3月1日起已开始接受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11版新款MD933我公司3月1日起已开始接受预定!

好啊,支持!关键是有什么改进的?

网友F:
重开新的舵机壳模具、选用精度更高的齿轮、选用futaba同厂日本电位器,升级舵机结构、升级驱动板程序。
1、新版舵机电位器使用寿命将比国产电位器长8倍。
2、新版结构使电位器不会受到炸鸡冲击的影响,新齿轮运转更加顺滑,虚位进一步减小,扭力小幅提高。
3、新驱动板的控制精度和柔和度更好。
4、新版外壳加大了受力点的厚度,使用钢制电位器轴,耐炸程度进一步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开新的舵机壳模具、选用精度更高的齿轮、选用futaba同厂日本电位器,升级舵机结构、升级驱动板程序。
1、新版舵机电位器使用寿命将比国产电位器长8倍。
2、新版结构使电位器不会受到炸鸡冲击的影响,新齿轮运转更 ...

PM购买地址啊,正准备买,索性买新款的了。新款的还是同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2011版新款MD933我公司3月1日起已开始接受预定!

新款新貨何時發送至 HobbyKing?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重开新的舵机壳模具、选用精度更高的齿轮、选用futaba同厂日本电位器,升级舵机结构、升级驱动板程序。
1、新版舵机电位器使用寿命将比国产电位器长8倍。
2、新版结构使电位器不会受到炸鸡冲击的影响,新齿轮运转更 ...

不是吧,昨天刚买了3个933,!

网友:
艾,我也是前两天刚买了3只.

网友:
我刚买了电位器···唉···还不知道怎么换呢 郁闷啊

网友:
恒吉何时出新933啊!是否召集试用哇!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吧,昨天刚买了3个933,!
引用 网友H:
file:///http://bbs.5imx.com/bbs/images/common/back.gif艾,我也是前两天刚买了3只.

beijule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