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开3d震动

楼主(2011-02-27):
425在普通模式下飞行正常,震动不明显,但一切到3d模式下震动很大,尾垂左右摆动非常明显,有没有相同问题的朋友?是哪里的问题啊?怎么解决?

网友A:
检查几个地方
1:大桨是否配平
2:副翼杆是否 等长, 副翼片的距离是否等长
3:中联和塑料夹头侧面的2个螺丝是否上紧
4:大桨 尾桨是否上的过紧 飞行时候 甩不开
5:左右轴承是否顺滑
6:凡是有轴承的地方侧板 和尾波箱的螺丝都不要上的过紧

网友B:
看清楚是垂尾震动还是整机都有震动,如果单是尾的话,是正常的,因为太软了那尾巴,是被尾旋翼吹到震动的,换碳的会好~机身本身设计问题来的~

网友C:
个人遇见过的,在3轴没问题下,尾巴螺丝上过紧,单向轴承和上下2个轴承,大桨飞了一段时间变形。

网友D:
拆下主旋翼头试试,如果确认是尾巴的问题就试试这些:
1,尾轴能不能横向移动,调整尾轴皮带轮和轴承之间的间隙。也可以在尾轴承和波箱之间自己做一个合适厚度的垫片。
2. 尾桨平衡。。。。 拆下整个尾桨夹装上尾桨,装在一根450主轴或者尾轴上用两个玻璃杯配平。 425尾巴特别敏感。
3.尾桨夹是不是能晃动。。。 矿量太大也有问题。
4.尾轴是不是一点都没弯。。。。
5.整体更换塑胶尾波箱。
425尾巴振动很难搞,说不准是哪儿的问题。 有的塑胶尾波箱用的时间长了就容易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