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电池的平衡充电大致是个什么样的原理呢?

楼主(2011-02-27):
多串多并的动力锂电的平衡充电原理是怎么样的呢?谁能讲解下?如果有相关参考资料的话就更好了。
还有是不是动力锂电都是一样的电压?(最高、最低、持续电压)。比如a123和其他牌子的动力锂电可以用一种
充电器
充的?

网友A:
平衡充电的原理就是串联的电池组每一节电池都引出一条线,充电器可以检测每一节电池的电压,保证每一节电池的电压一致,防止某一节电池过充。
锂电根据材料不同电压也不同,锂聚合物电池的电压是3.7V,锂离子电池电压是3.6V,锂铁电池的电压是3.3V。三种电池充电截止电压也不同。

楼主:
那如果组成22串20并的电池组就要440根线?来判断电池电压??

网友B:
LS,20并都并到一起了,还要引出20条线?

网友A:
并联不需要平衡线,电压高的对电压低的电池充电,最后并联电池的电压肯定相同。

网友C:
可以并联充电?

网友D(2013-01-19):
顶顶路过,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