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直尺的误差竟然也有千分之一

楼主(2011-02-27):
这几天想做一个木质的置物架,打算在精度上做得比以前跟好一点,希望精度能做到1mm以内。忽然想验证一下以往使用的直尺的精度。结果发现在一米以内,制图用有机玻璃直尺、钢卷尺、钢直尺在一米位置的刻度处有1个mm的差异,误差波动千分之一。图中有机玻璃直尺的长度最短,钢卷尺最长,钢直尺居中。凭直觉选择了钢直尺作为此次制作的测量工具。

又想起坛上做各种各样大机器的人了,呵呵,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测量自己的机架尺寸的,但似乎不少人都在内心深处追求1个丝。

网友:
很正常,现在的国货没法说,只有买大牌子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测量是人的误差。

网友A:
回复 楼主:

1米就是1000mm,误差1mm,应该是千分之一。

网友:
误差肯定是有的,看量什么东西了。一般情况够用了。

网友:
下面那一条,画不了直线的。

网友:
那条不锈钢直尺,我检测过8间店100多条,硬是买不下手。
还记得坛里有位朋友买了一滑台,检测完改作直尺用。

网友:
一般情况下有机玻璃尺最短,有人向我解释说是因为材料稳定性差,有升华而造成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对。是出厂就那误差。

网友:
有这么严重么?我曾经把好几把直尺,包括学生塑料尺,两两放在一起,毫米线都很精确的对上。这说明不同厂包括非专业的小厂(塑料尺的厂子应该比不上工业上专业的量具厂吧?),所生产的尺子彼此的差异远远小于百分之一。

也许楼主遇到极品了吧?

楼主:
谢谢指正!

一时糊涂,竟然以为一米等于100毫米了。失败!  已改正!
引用 网友A:
1米就是1000mm,误差1mm,应该是千分之一。

网友C:
楼主是以什么尺为标准?

网友:
千分之一的误差应该很正常吧,光热胀冷缩率也有这么多吧

楼主:
没有绝对参照尺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以什么尺为标准?

是这三把尺在1米处的刻度各自相差1mm, 钢直尺居中,就选了钢直尺,按理钢直尺也稳定一点。

网友:
我曾把一个地级城市转了个底朝天,想买一把好的钢卷尺,最后花了近80元买了把5M的,在购买时就把五六把吃放一起对比,在1M长度上没有不误差1mm的回家后和原来的几块十几块的卷吃再对比,误差更是参差不齐,有的达到2mm,只能说看你做什么用了,

另外提示1:钢卷尺的挂钩是活动的,不能卡滞,更不能铆死,除非你只用来量外径或只量内径。
2:如果在1米处误差1毫米不能说误差是千分之一,同一把尺子在米处误差1毫米,在5米处误差也可能是1毫米,在10米处误差也可能是1毫米,比如一把10米的尺子在制作时是首先定位10米位置,然后在平分每1米,然后再平分每1分米,然后再。。。。所以,误差不是累积的!!!这是关键所在!!!        但热胀冷缩是累积的,所以要分清。

网友:
及其正常,当年学机械制图的时候,买了好几套三角尺,最后才找到了一套精确的。
那时候买东西,营业员拿哪套,你就得买这套,由不得你去仔细瞧的,没得换的习惯

网友:
没条件就买普通的钢直尺精度算可以。有条件就买厚的钢直尺误差最小,好一点的可以到万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