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锂电(a123)内阻很高,及出现如此放电电压波形

楼主(2011-02-27):
自己打算组个动力锂电电动车电池,但对目前锂电情况不熟悉,在4月前买了一批a123,为了是做测试,但测试在近几天才展开,就是说电池买来后有4个月是闲置没有用过,也没充电过,而且在买来前在卖家那大概也有几月没用过。从3个买家处买了a123。是18650 据称是1100mAh容量。目前在做10c(10a)放电到2.4v截止,也就0.9××ah,不知道是不是正常。还测试中发现几个问题。1:电池内阻很高;2:放电电压波形比较怪异
注:测试设备是淘宝上买的yleee.net上面的m8电子负载。

一:说内阻高,不知道是我测试的仪器问题还是电池本身就这样。10A放电时量电池2端电压持续区间(就是放电周期中间比较水平段的电压)一般在2.7~2.6v左右,我感觉是不是太低了?我算下来内阻大概有60mΩ,不是a123内阻都很低的吗?怎么那么大?

二:电压波形,有三种现象:
1,发现有些电池的电压波形不是一直往下,而是期间会缓慢上升,据说这个叫做钝化?是不是?可能是因为电池放置过久导致,但其中些电池测试了充满-放尽测试了十来次了还是有这个现象。如图(待续)

楼主:
2,还有个别电池,在放电初期会一下子下降的很厉害,然后马上回升一点,电压曲线看上去有个凹坑,我确保电池触点部位没问题,而且这个有凹坑现象的电池每次测试都会出现。这又是什么原因?
3,有些电池会在放电到1/3时间时电压突然上升个几十mV

楼主:
还有这个

网友A:
估计是大电流放电时电池温度升高了内阻下降,从而导致电压回升。
A123的内阻确实比高C数锂聚要高,但用于电动车足够有余,电动车一般最大电流只有两三十安,而电池组一般都有几P并近的,平均每节才两三安,开起来压降其实很小的~

网友B:
温度上升,内阻会增加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大电流放电时电池温度升高了内阻下降,从而导致电压回升。
A123的内阻确实比高C数锂聚要高,但用于电动车足够有余,电动车一般最大电流只有两三十安,而电池组一般都有几P并近的,平均每节才两三安,开起来压 ...

目前我打算弄的电动车需要限流200a左右,如果按20并的电池组来算就要每串10a放电了。
关键是这么大的内阻在a123里算正常吗?

网友C:
不错,这是个有点意思的帖子。

(一),内阻高。
*)A123原厂26650 2300mAh 的datasheet数据声称内阻10mΩ。这不足为信,因为其测试条件讨巧耍花招:那是1秒钟瞬时值,且电流只有10A,才4C多一点。而连续大电流放电的内阻,故意避而不提.......

实际基于原厂datasheet里的图表推算,它连续放电的内阻在14.3mΩ左右。即功率密度系数 C*IR=2.3Ah*14.3mΩ=32.89mVh,那么同厂的小号 1100mAh 18650版本内阻应该在 32.89mVh/1.1Ah = 29.9mΩ左右。也就是30mΩ。

再读Datasheet,测试温度是 25°C。如果你的测试环境是十几度,那么内阻翻倍很正常。

再如果买到的并非原厂A123,而是仿制品,内阻翻倍也很正常。

近年来LiFePO4在RC里的应用更多的往接收电转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上升,内阻会增加才对。

大部分电池在正常工作温度范围内都是温度越高,内部化学物质越活跃,内阻越低。只有在充电末期或放电末期,因为电解质已基本分解完或饱和,从而导致内阻增大,温度也因内阻增大而上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内阻高。
*)A123原厂26650 2300mAh 的datasheet数据声称内阻10mΩ。这不足为信,因为其测试条件讨巧耍花招:那是1秒钟瞬时值,且电流只有10A,才4C多一点。而连续大电流放电的内阻,故意避而不提.......
...

看错了,删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打算弄的电动车需要限流200a左右,如果按20并的电池组来算就要每串10a放电了。
关键是这么大的内阻在a123里算正常吗?

200A,你应该说的是模型电动车吧,我还以为你说骑行用的电动车~
你的A123容量还不到1000MAH,应该是旧电池,内阻高点也属正常。我没玩过电车,不过8楼是玩车的高手,向他请教吧~

网友:
不过,再回头看看LZ的曲线图,确实有异于A123的官方图,估计电池是山寨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
(二) 放电波形。

图一 :
典型的高内阻电池自发热导致的先抑后扬。

LZ说的60mΩ,实际上就有自发热因素在里面,除去发热因素,实际内阻更高。这可以从放电初始的陡直跌落看出来。

图二 :
个人猜想: 上重负载后的内部局部快速升温导致。这一过程相当短暂,溶液内可供反应的离子态反应物消耗完之后要从介质材料里面慢慢析出,于是开始走下坡路。

图三 :
俺从没见过,也想不出来电化学反应怎么会出现急剧拐点。
这个图中的现象可重复么?

网友:
在高容量的新电池出来以前
航模领域仍然会是锂聚合物电池一统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