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钻加杯型砂轮,粗磨平面行吗?

楼主(2011-02-28):
没有铣床,想把白刚玉杯型砂轮50*32*13,装在台钻上粗磨平面,行吗?

就是这种,不是碗型的

楼主:
这两天买了不少小砂轮,有圆柱型的,再就是这种杯型的。

网友A:
这种杯形只见在工具磨上有用,磨平面从未见过,估计是排削太差了,

网友:
粗磨当然行,就是千万别碎裂伤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杯形只见在工具磨上有用,磨平面从未见过,估计是排削太差了,

这种本是磨内圆用的,排屑是有些麻烦,现想直立的安装到台钻上,靠砂轮端面磨削,排屑应不是问题。

网友:
台钻转速不够,另外主轴抖动厉害,吃刀量不稳定,很容易爆裂的感觉!安全第一,注意防护!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这个几乎是肯定会爆的    我有经验。。。。。。。      千万别这么玩

网友:
金刚石的好像不会爆

网友B:
我就是用碗型的磨平面 相当好用 改天我照个像传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用碗型的磨平面 相当好用 改天我照个像传上看看

期待,等着看看。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
角磨机经过改装,安一种柱形的砂轮,粗磨平面较快,换热器厂磨厚钢板都在用,钻床转速不够,主轴间隙大,容易产生共振。

楼主:
计算了一下线速度

楼主:
还买了这种:直径50MM 厚度25MM 孔20MM

网友:
边上都有缺口了。

网友:
很关注,楼主继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