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直升机飞起来为什么没有真直升机的那种桨声效果

楼主(2011-02-28):
感觉真直升机飞起来的那种桨声非常好听,但是模型直升机没有这种效果,是不是尺寸太小的缘故?

网友:
你换个涡轴发动机试试

网友:
correct,  再一个转太快了,声音太尖

网友:
尺寸小,转速高,发动机小

网友:
你换3m的大浆,加个加速齿轮,就有这效果了

网友:
真机桨大,像喇叭一样,尽寸越大低音越好~

网友:
桨不够长  线速度不够快

楼主:
前两天看了一部国家地理纪录片,介绍的AgustaWestland AW101(真机),里面说旋翼转速在各种飞行状态下都固定在2400RPM,一般450飞航线的时候旋翼转速有多少?

网友:
飞机在高速转弯或者急速机动的时候,可以听到大桨压缩空气的声音,和真机很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两天看了一部国家地理纪录片,介绍的AgustaWestland AW101(真机),里面说旋翼转速在各种飞行状态下都固定在2400RPM,一般450飞航线的时候旋翼转速有多少?

纪录片基本上不会瞎扯蛋的,真直升机的旋翼转速绝不会超过500rpm,也许你听错了或者记错了,多加了个0出来……

网友:
是啊,否则就成了超音速旋翼了。
模型么,可以考虑直驱,据说好听点。

网友:
真直升机的旋翼转速应该不快。几百转而已。

网友B:
直升机的桨叶最远处的线速度是有一个上限的, 一旦超过这个上限, 就会切断气流, 造成升力下降, 所以不管是真机还是模型, 设计的原则就是桨叶最远点的线速度不超上限... 如此一来, 真机桨叶长, 所以转速必然低, 而模型桨叶短, 转速就可以提的很高...

至于声音, 其实听到的直升机的声音大多是发动机的声音, 由于模型发动机小, 转速高, 所以声音比较尖锐刺耳,
而桨叶压缩空气的声音, 不论是真机还是模型, 其实是一样的, 正如楼上所说, 模型在急停或急转的时候, 也是能听到压缩空气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纪录片基本上不会瞎扯蛋的,真直升机的旋翼转速绝不会超过500rpm,也许你听错了或者记错了,多加了个0出来……

确实是听错了,是说的转速214rpm

为什么模型直升机不考虑像真直升机那样固定旋翼转速,用一个通道专门控制旋翼总距(collective pitch),这样实现起来会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
呵呵听听90以上飞机在空中横滚的声音你就知道像不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听错了,是说的发动机转速2400rpm,通过减速后旋翼转速不到300rpm

为什么模型直升机不考虑像真直升机那样固定旋翼转速,用一个通道专门控制旋翼总距(collective pitch),这样实现起来会有什么问题 ...

谁说没有?凡是能飞3D的模型都是可调螺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的桨叶最远处的线速度是有一个上限的, 一旦超过这个上限, 就会切断气流, 造成升力下降, 所以不管是真机还是模型, 设计的原则就是桨叶最远点的线速度不超上限... 如此一来, 真机桨叶长, 所以转速必然低, 而模型 ...

除开发动机的响声,桨的大小也有很大的影响,大桨切割空气所产生的振动也是响声的主要来源,桨越大低频超强,真机的隆隆声是航模的小桨永远没法产生的。就如耳机永远没法产生大音箱那种全身震憾感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听错了,是说的发动机转速2400rpm,通过减速后旋翼转速不到300rpm

为什么模型直升机不考虑像真直升机那样固定旋翼转速,用一个通道专门控制旋翼总距(collective pitch),这样实现起来会有什么问题 ...
打开3D油门全部都是100就是你说的功能了,普通的只是油门跟螺距一起变化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两天看了一部国家地理纪录片,介绍的AgustaWestland AW101(真机),里面说旋翼转速在各种飞行状态下都固定在2400RPM,一般450飞航线的时候旋翼转速有多少?

听多了吧,那片子我也看了,是240RPM,呵呵。
听声音大概一秒就是4Hz的样子。
模型的话2000~4000RPM,频率就比较高了,当然不一样了

网友:
哪有那么复杂,又是rpm又是气流的,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体积和功率的问题
模型直机就没有240rpm的时候?一个是体积问题,当“模型”飞机能到真机大小的话,还能保持这样的转速那是什么效果??!!!
其次的话,为什么路上跑的汽车怎么也听不出F1赛车的那种轰鸣声?这个就是功率问题了

网友:
在空中上下快速升降还有侧飞,就有压空气的像真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听错了,是说的转速214rpm

为什么模型直升机不考虑像真直升机那样固定旋翼转速,用一个通道专门控制旋翼总距(collective pitch),这样实现起来会有什么问题么?

6通道的模型直升机本来就是有一个通道专门控制总距的……  控上的IDLE曲线如果把油门设定成一条直线,那么切到IDLE模式以后油门摇杆就是只控制总距了,实际的主轴转速由当前负载和电调的定速功能来决定,当然也不可能跟真机一样做的任何时候转速都保持恒定。

网友:
俺对声音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
声音大点

网友:
东西都不一样嘛,两种不同的东西怎么达到相同的效果呢

网友:
离近听,可以听到切风声

网友:
我有高清的那部片子 是保持在214转  不管是加速爬升还是 急停 都是214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听错了,是说的转速214rpm

为什么模型直升机不考虑像真直升机那样固定旋翼转速,用一个通道专门控制旋翼总距(collective pitch),这样实现起来会有什么问题么?

用定速器或是在遥控器上设置一个固定油门,那会否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Q3NDQzMTAw/v.swf

这是配的音吧

网友:
真家伙是不同的啦

网友E:
当真的直升机浆速度突破音速时的声音很响,音障产生音爆永远没有那样的音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多了吧,那片子我也看了,是240RPM,呵呵。
听声音大概一秒就是4Hz的样子。
模型的话2000~4000RPM,频率就比较高了,当然不一样了

4Hz这个数据。。。。这频率是次声波了

网友:
模型的桨太宽了!速度不够快,还有桨也少!

网友:
问题提的一般 回答甚是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真的直升机浆速度突破音速时的声音很响,音障产生音爆永远没有那样的音效的

错了哈!人听到音爆,绝对震死了。真直升机,之所以转速低,桨叶宽多,就是不能让桨尖速度大于音速。

网友:
实际上你印象中的直升机的声音主要来自UH-1越战经典直升机

那时的直升机技术还不太完善,没有考虑消音的问题,主旋翼尖只是直线设计,在飞行时翼尖的线速度接近或超过音速,形成连续的小型音爆,这就是我们听到的经典的有节奏的直升机的声音了。

而现代直升机如EH-101采用了特殊的翼尖结构,也就没有了我们印象中经典的直升机的声音了。

网友:
如果我手上有两台休伊, 别人用一台阿帕奇和我换我都不换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