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 MKS1210 和DS610,说说感受!

楼主(2011-02-28):
请用过 MKS1210 和DS610,说说感受! 公平一点的!

网友A:
DS610 速度快
1210 相对而言就慢很多了

网友B:
用速度快的

网友C:
价格差很多,比了也没用。

网友D:
不是一样的价格和品质的舵机,在一起比较不知道适当吗?
610和1210都在用,不过都是用在汽油机上!
610速度快,力量足,就是很耗电,装机飞行至少30个起落,稳定性很高,两次粗暴着陆把垂尾铰链都带断了舵机也没事!
1210到目前共4个起落,感觉没有610快,力量够,相比还省电一些!稳定性有待进一步考验!

网友E:
一样的感觉,1210太慢,象3003,不过对得起那价格,一分价一分货么…